DCS接收不到电流信号求指点

楼主(2017-07-23):
二限制超声波液位计接线到隔离器再接线到DCS,不能正常显示。在隔离器后面加一个二次仪表,然后二次仪表输出4-20mA到DCS就正常,这是为

么,求助

网友A:
不是太懂,楼主明白了还请分享一下。。。

网友B:
输入DCS的4-20mA信号是两线制还是四线制?

隔离器输出信号类型格式需要与DCS输入端一样。

检查一下隔离器输出与DCS输入是不是对应,个人感觉好像是隔离器选择不正确或者DCS输入端设置有误。

网友C:
DCS接收的是四线制吧,两线制的超声波液位不能直接接入DCS,通过二次仪表转为四线制后DCS就能接收了。

网友D:
这个是有源信号,看看你的卡件是否支持有源信号。可能接法回有不一样。

网友D:
你用的什么类型的dcs系统。

网友E:
检查一下隔离器输入端是4-20毫安还是0、1-5伏的电压信号,会不会是液位仪输出信号,与隔离器输入信号类型不匹配。

网友F:
这要看你的DCS的4--20毫安信号是有源还是无源。

两线制的液位变送器是有源的的!二次表输出的可以是无源的!

网友G:
解决方法:看看DCS模块的允许接线方式,是支持2线制的还是4线制的,正负别接反了;再有就要有屏蔽线。也可能是传输距离太远

网友H:
看起来还可以的样子啊啊啊啊啊

网友I:
是不是存在重复供电的现象。

网友J:
http://www.tasclsb.com  http://www.tahtld.com

http://www.sdtengyang.com          http://www.tahaoyu.com

 http://www.tatengyang.com        http://www.sdtengyang.cn

http://www.zgtengyang.com   http://www.zhengqihuishou.com

http://www.tatyjn.com     http://www.tamaduoji.com

网友K:
我觉得和DCS卡件输出是否有源有关。换个卡件试验一下呢

网友L(2018-04-28):
应该是你DCS模块接线不对,通过二次表输出后DCS能接收到信号说明DCS接收模块的接线方式是不供电的。找下接线资料对照重新接DCS模块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