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631C和ABlogix连接案例

楼主(2017-07-23):
一、NT631C与AB公司MicroLogix 1500系列PLC通过串口通讯
        1、使用NTST4.2E以上版本触摸屏重新安装支持AB公司PLC的系统程序。必须通过触摸屏的A口安装。

        2、触摸屏进行设置

       Maintenance Mode——Memory Switch,选择使用A口或B口,只支持DF1/RS232(1:1)。

        然后在点击SET,对串口进行设置:

           Data bit length: 8 bits

           Stop bit length: 1 bit

           Parity bit: even

          Comm. Speed: 19200/9600bps

          Error check: BBC

        3、对AB的MicroLogix 1500系列的串口设置

      RSLogix 500中对RS232口设置:

          1)set the module for full duplex BSC (DF1 full duplex)

          2)set the module for embedded response

          3)set detect for automatic

          4)disable duplicate packet detect

          5)set the baud rate for 9600,19200.

           4、N T631C与AB 的MicroLogix1500串口连接

            电缆制作:

             可以使用PT的9针A口或B口与MicroLogix1500的RS232口或8针Mini Din连接。

          5、NTST支持软件的配置和画面应用程序的制作

             1)在PT Configurator setting 中将PT Module选择NT631C,PLC Vendor选择AB。

             2)PT控制区通知区的设置,选择AB PLC内存的B区或N区。

          3)画面应用程序的制作

              值得注意的是,对画面应用对象分配的PLC的内存地址,可参见按下表

            6、连接MicroLogix1500与NT631C即可正常通信

               注:如果NT631C初次连线出现报错:Screen data address error,error log: N7:11 ERROR(PT通知区的m+1错误),可手动在RSLogix 500中将该通道15位置ON,即可消除该错误,PT正常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