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压变送器与流量测量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楼主(2017-07-23):
前言

  差压变送器是一种在工业生产中使用非常广泛的仪表之一,通过其测量的物理参数也很多,诸如压力,液位,流量都可以通过其获时,对于工业生产中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针对于差压式变送器在使用中需要注意的调试步骤及要求作简要介绍,更具体的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网站的其他内容。差压变送器在工业生产中应用很广泛,对工业生产有着重要的意义,用来测量工业流量效果十分显著。通常与孔板流量计,V锥流量计,弯管流量计,威力巴流量计,阿牛巴(均束管)流量计等进行配套使用。差压变送器作为过程控制系统的检测变换部分,将液体、气体或蒸汽的差压(压力)、流量、液位等工艺参数转换成统一的标准信号(如DC4mA~20mA电流),作为显示仪表、运算器和调节器的输入信号,以实现生产过程的连续检测和自动控制。差动电容式压力变送器由测量部分和转换放大电路组成。中心可动极板与两侧固定极板构成两个平面型电容HC和LC。可动极板与两侧固定极板形成两个感压腔室,介质压力是通过两个腔室中的填充液作用到中心可动极板。一般采用硅油等理想液体作为填充液,被测介质大多为气体或液体。隔离膜片的作用既传递压力,又避免电容极板受损。

 差压变送器

  1、差压变送器接线:

  (1)拆下电子外壳。

  (2)将正极导线接到“PWR/COMN”接线端子上,负极导线接到“-”接线端子上。注意不得将带电信号线与测试端子(test)相连,因通电将损坏测试线路中的测试二极管。应使用屏蔽的双绞线以获得最佳的测量效果,为了保证正确通讯,应使用24AWG或更高的电缆线。

  (3)用导管塞将变送器壳体上未使用的导管接口密封。

  (4)重新拧上表盖。

  2、差压变送器的安装要求:

  (1)将弯管传感器外侧(正压则)引压管导入三阀组接至差压变送器的正压室,将弯管传感器内侧(负压侧)引压管导入三阀组接至差压变送器的负压室;

  (2)差压变送器在工艺管道上的安装位置与被测介质有关,为了获得较好的安装效果,应注意考虑下面情况:

  a、防止变送器与腐蚀性或过热的被测介质直接接触;

  b、防止渣滓在引压管内沉积,堵塞;

  c、正负压两侧引压管的长度应尽量相同;

  d、正负压两侧引压管内的液柱压头应保持平衡;

  e、引压管安装在温度梯度和温度波动最小的地方。

  (3)测量液体流量时,差压变送器应安装在被测管道的旁边或下面,以便气泡排入管道中;

  (4)测量气体流量时,差压变送器应安装在被测管道的旁边或上面,以便积聚的液体容易流入管道中;

  (5)测量蒸汽流量时,差压变送器应安装在被测管道的下面,以便冷凝水能充满在引压管中。

  应特别注意,测量蒸汽或其它高温介质时,要防止差压变送器接触介质的温度超过变送器使用的极限温度。

  3、差压变送器正确使用:

  一体化三阀组与差压变送器投入运行时的操作程序:首先,打开差压变送器上两个排污阀,而后打开平衡阀,再慢慢打开二个截止阀,将导压管内的空气或污物排除掉,关闭二个排污阀,再关闭平衡阀,变送器即可投入运行。差压变送器零点在线校验操作程序:先打开平衡阀,关闭二个截止阀,即可对变送器进行零点校验。以罗斯蒙特3051型差压变送器为例介绍差压变送器的调零。松开电子壳体上防爆牌的螺钉,旋转防爆牌,露出零点调节按钮。(注意,有两个按钮,一个为零点调节按钮(zero),另一个为恢复默认设置按钮(SPAN),注意选择零点调节按钮。给变送器加压,压力值等于4mA输出对应的压力值。按下零点调节按钮2秒钟,检查输出是否变成4mA。带有表头的变送器会显示“ZEROPASS”。

  4、差压变送器:

  (1)零位调整螺钉和量程调整螺钉切勿搞错。安装现场切勿进行差压变送器的量程调整;

  (2)差压变送器调零时正负压室及两侧引压管温度必须相同,如果两侧有温差则调整的零点会随时间产生漂移;

  (3)若在现场用变送器进行正、负迁移补偿,则应在投运运状态下做零位调整。若迁移量过大,则不能再差压变送器上进行迁移补偿。

  5、压变送器在日常使用中的注意事项:

  (1)切勿用高于36V电压加到变送器上,导致变送器损坏;

  (2)切勿用硬物碰触膜片,导致隔离膜片损坏;

  (3)被测介质不允许结冰,否则将损伤传感器元件隔离膜片,导致变送器损坏,必要时需对变送器进行温度保护,以防结冰;相关推荐:雷达物位计磁浮子液位计

  (4)在测量蒸汽或其他高温介质时,其温度不应超过变送器使用时的极限温度,高于变送器使用的极限温度必须使用散热装置;

  (5)测量蒸汽或其他高温介质时,应使用散热管,使变送器和管道连在一起,并使用管道上的压力传至变压器。当被测介质为水蒸气时,散热管中要注入适量的水,以防过热蒸汽直接与变送器接触,损坏传感器;

  (6)在压力传输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a.变送器与散热管连接处,切勿漏气;

  b.开始使用前,如果阀门是关闭的,则使用时,应该非常小心、缓慢地打开阀门,以免被测介质直接冲击传感器膜片,从而损坏传感器膜片;

  c.管路中必须保持畅通,管道中的沉积物会弹出,并损坏传感器膜片。

  6、结束语

  差压变送器在使用过程中,一定要严格按照要求进行安装、接线、调零、调量程,按正确的方式进行投运,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电磁流量计测量的准确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