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和RS485的区别

楼主(2017-07-23):
1. 接口的物理结构不同

RS232是三线制

RS485是两线制

2. 接口电气特性不同

RS232电平信号,抗干扰能力差

RS485差分信号,抗干扰能力强

3. 通讯距离不同

RS232最大标准传输距离15米

RS485最大标准传输距离1200米

4. 通讯网络不同

RS232支持点对点通讯,1->1

RS485支持总线通讯,1->N

5. 通讯模式不同

RS232全双工

RS485半双工

网友A:
学习了,感谢楼主无私的分享。

网友B:
RS232和RS485均是三线制,分别为A+、B-、GND

网友C:
谢谢楼主的分享啊 多多学习学习

网友D:
过电压继电器,简称OV,它的主要用途在于当系统的异常电压上升至120%额定值以上时,过电压继电器动作而使断路器跳脱保护电力设备免遭损坏,感应式过电压继电器的构造及动作原理和过电流继电器相似,只有主线圈不同。

网友E:
学习了,谢谢楼主这么慷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