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F385指令详解

楼主(2017-07-23):
说明书不是后面是d吗怎么下面这个程序是h6(经查是位置移动量),真的有点晕乎乎了,请大神给我指导一下(注:fp-xh 60T PLC)

网友A(2017-09-24):
位置控制一般都是要先把数据表写好,最后一位H6表示的是在数据表的具体位置。如上图所示,如果H6改成了H3,那么就是减速时间,如果是H1,那就是控制模式

网友B(2018-06-14):
大神指点,我来看看学习学习

网友C(2018-07-24):
说的很详细,受教啦

网友D:
看看希望有帮助,谢谢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