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plc采集的模拟量读出来不准确

楼主(2017-07-24):
请教一下,我外部设备采用无源的4-20ma和有源的4-20ma,线长大概有30m,现在plc的模拟量读出来不正确,总比实际的少一点,把负端同接到24v-会好一点,但还是不能解决,请问下,这是干扰问题还是线长了电阻问题,但是我用的是电流信号得,另外,我在plc输入端测得到电流为6.78Ma,可程序里读出来的数字量才4856,这是为什么呢,plc模块都组态对了的。现场有一台变频器,我关了变频器电源后还是一样的误差

答:4-20mA通过测量模块转换后在程序中使用工程量表示为0-27648,
电流6.78mA则对应测量范围的百分比为(6.78-4)/16=0.17375,对应工程量为27649*0.17375-1=4803和程序里的4856相差不是特别多啊!

另外,如果你测量的6.78误差0.01,折算成工程量误差就为0.01/16*27649=17,
还有,测量模块本身也有测量精度,使用多少位表示;如果你的测量模块的精度为11位,那么工程量的测量误差可能就是16。
不知道你测量的是什么量,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将你的外部设备的测量范围(即量程)缩小,比方说原来4mA对应0,20mA对应500,可以改成分别对应250-500,这样也会提高些模拟量的读数精度。这个就需要看你的现场情况能不能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