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三菱PLCF2N与扫描器连接控制的请教

楼主(2017-07-24):
利用三菱PLCF2N与扫描器连接控制

设计一个梯形图,但刚刚接触RS指令,对利用FX2N-232-BD元件的9针串口与工业扫描器的25针串口信号连接不熟悉,希望有高手能给我指点指点。

下面是我的设计指令

关于上面的指令我修改了一下但RS接受不了指令,请问有大神可以指导指导我吗

网友A:
检查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B:
D8120的参数设置错了,FX2N的应该只有普通模式RS-232接口,你设置的好像是调制解调器模式RS-232接口

接线看图

程序也写错了,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D8120的参数设置错了,FX2N的应该只有普通模式R...

最新的编程,可以接受到数据,但恒定是884,为什么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D8120的参数设置错了,FX...

RS要一直驱动,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

还是不行啊图A是我更改了协议和保持MO后的结果

图B是我更改协议、去掉移动区域、与保持M0 的结果

两个都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

D8120设为H797看一下

网友C:
我前段时间接过扫描枪,D8120的值是H8081。还有,你用的是16位模式还是8位模式?

楼主:
还是不行,我的是16位的,用USB先连接电脑效果如图

good常亮,READY绿灯与STATUS红灯交替闪烁,但电脑显示连接不成功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前段时间接过扫描枪,D8120的值是H8081。还有...

还是不行,我的是16位的,用USB先连接电脑效果如图

good常亮,READY绿灯与STATUS红灯交替闪烁,但电脑显示连接不成功

网友C:
先在电脑上用串口调试程序调通吧

网友B:
查看一下M8063和D8063有没有出现通讯错误

网友D:
加油 加油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加油吧我的积分,为了积分水起来32

网友E:
d8120的参数设置错了

网友F(2017-09-18):
引用 网友C:
先在电脑上用串口调试程序调通吧

网友G:
感谢分享辛苦了认真的学习

网友H:
这个东西很有意义!学习了。

网友I(2017-10-31):
一,不错啊啊啊

网友J(2018-08-16):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D8120的参数设置错了,FX...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