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个简单的PLC程序到底要几步,都有哪些常用软件

楼主(2017-07-24):
        刚看了一个帖子,说了PLC编程的需要很多个,N个顺序。我不评论这个说法的好坏,我就说一下我的经验吧。

       我非常的忙,没有时间来做系统的规划,做的机器也不是很大,大的也就百来个点,三五路模拟量什么的。也有部分机器要用工控机什么的。普通机器就是触摸屏+PLC。

一、做图

       一般PLC+触摸屏的机器基本上接线都差不多,所以出席翻板液位计电路接线图就在cad图纸略改一下,把别的机器上的开关名删了就行了,这样,一个空白的PLC接线图就出来了,所有的开关接线这个时候都没有取名。就这张空白图纸发下去,叫电工接线。但是所有的线上必须打上线号。

二、开始编程

       不管机器大小,抱着电脑直接连机写程序,须着线号写个手动小程序,在写手动程序的时候,就把线号的输入输出在图纸上取名,并写上,开关装在哪里就写什么名,根本就不用担心线被接错了,点到哪个算哪个。写点动的时候,顺便把触摸屏上的按钮也做了,这样也不用去找对应的地址。这几步都是同时完成。

三、编写自动程序

       手动写好的,机器也能动作了,这时做自动程序,自动程序就简单不过了,须着思路去下去就行,动作过程别乱跳,一步一步地来。边写边调试,通常一台机器程序,一天二天就搞定。程序写完,把线路图上的名字,填在正式图纸上,搞定!

PLC编程中怎么判断占了几个程序步?

       PLC中的每条编程语言都是以时钟为基准的!
       举例来说,一条加法指令 2个时钟周期完成,而一条乘法指令4个指令周期完成!
       PLC 也是一种潜入式的系统,怎么也离不开CPU的晶振!

写pLc程序有哪些软件

       PLC编写程序是PLC编程软件,不同品牌的PLC有不同的编程软件,各自品牌的PLC均有适合自己PLC的编程软件,并且不同品牌PLC之间的编程软件是不可以互用的。西门子STEP 7-200使用的是STEP7 MICROWIN编程软件西门子的STEP7-300/400使用的是STEP7 V5.4或V5.5编程软件台达使用的是WPLSOFT编程软件等等,不一一列举。如果你需要一种品牌的PLC编程软件,而你无法知道是哪一种名称时,可以在百度里搜索。

        各家都有各家的开发平台,比如西门子的博途,欧姆龙的cx-programmer,三菱的GX Works

       普通PLC程序真的就这么回事,别太认真,也别太正式,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有我的经验,你有你的做法,没有教条

相关推荐:分体式电磁流量计射频导纳料位开关

网友A:
所谓的简单程序到底有多简单,如果是单台设备,靠一些逻辑关系能处理的,只要有一定的经验都难不到,只是我觉得工控设计没有楼主说得这么简单,如果牵涉到一些产品数据处理和一些网络控制时就不是靠一些简单的逻辑能处理的,做工控的都知道,最麻烦的不是写程序,而是要看不同产品的说明书,特别是一些英文的资料。这些才是头大的地方!

网友B(2020-05-25):
引用 网友A:
所谓的简单程序到底有多简单,如果是单台设备,靠一些逻辑...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