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事求教,二個電磁閥,四個磁開關,怎接

楼主(2017-07-25):
求教:

按鈕X01 電磁閥Y01動係作,接近開關X2到位,跟着電磁閥Y02動作,接近開關X04到位,電磁閥Y02要復位,

接近開關X05到位,電磁閥Y01復位......應該怎樣寫三荾的PLC呢

网友A:
相当于两个开关控制一个电磁阀,可能理解的不到位,相互学习

网友B:
你说的应该是磁性开关吧,如果是磁性开关可能还要加些互锁

网友C:
使用set与rst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当于两个开关控制一个电磁阀,可能理解的不到位,相互学习

謝謝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应该是磁性开关吧,如果是磁性开关可能还要加些互锁

謝謝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set与rst比较好

是呀,我這習作最後也是用了這個方法

楼主:
最請問大家,如果這習作没了磁開關,改了用時間來控制,應該又怎樣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