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机械人DX200

楼主(2017-07-25):
我们那个安川机械手是烧焊的,那个枪头摇一下,那个烧焊的点就发生了偏移,这是什么问题,是硬件问题还是它程序的问题呢?

网友A:
程序没有调好,硬件估计也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没有调好,硬件估计也有点问题

校正也搞过了,正常的话那个枪头稍微碰撞过会有这种状况吗

网友B:
应该是工具设置的问题吧!!!

网友C:
稍微偏移很正常,如果很多就看看是否固定螺絲鬆脫。平常有空做一個標準位置程式,只要沒換馬達或編碼器,就螺絲放鬆調整就可以復原。這是小弟使用上的一些經驗。

网友D:
这样的厂房配个这么高端的玩意

楼主:
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什么问题

机器人座后面插头松了

网友F:
看你的工作选项是选择的什么?

网友F:
工具选项

网友G(2017-08-26):
伺服的刚性不对吧,位置增益低了些。

检查机械连接是否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