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编译出错

楼主(2017-07-25):
编译后有错误代码,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多谢了

网友A(2017-09-02):
你编写的程序存在错误啊

网友B:
图片不能放大,看不太清上面的字,不过编译有错误肯定是程序有问题,对照错误提示提到的原件,好好检查一下,是不是使用的格式、规范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