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空压机改变频后,启动偶尔跳过流的问题

楼主(2017-07-25):
原来复盛的空压机,加装了一套工变频的柜子,工频运行正常,变频运行时空压机控制器偶尔跳电流异常,特别是启动的时候,看空压机控制器的故障记录,发现故障时启动电流很小。变频启动时仍然使用空压机原来的星三角转换,请大神指点下,应如何处理空压机控制器检测电流异常的问题,谢谢

网友A:
在频率低时,电机提供的转矩小,出现过流正常。设置空压机在一定频率启动下启动,比如10Hz或更高点试试。

网友B:
建议变频启动的时候,不要采用星三角启动了,如果采用星三角的启动会在星型转三角形的时候出现问题,

网友C:
变频输出线直接进电机,不要经过原空压机相序检测、电流检测互感器...

网友D:
变频器的时候就不要再采用星三角一起了,直接三角形接法使用,此时变频器相当于软启动器

网友E:
刚好在三菱变频器手册中发现了你说的这个问题,截图给你,作为参考

网友F:
针对空压机在低频低压状态下呈现的大电流现象,可通过变频器状态设置,提高变频器在启动间段的力距输出或调整启动时间,以完成对空压机的启动。

网友G:
启动时力矩过小,造成电机电流过大,设置变频器的参数,来改变低频时的力矩输出。

网友H:
变频启动你居然还用星三角转换,你不怕烧了变频器??

网友I:
星三角拆除,用变频器启动。

网友J:
变频运行,不想改变原来的星三角启动方式,可以在变频启动时,控制原来的三角形运行的两个交流接触器吸合,

网友H:
实话实说遇到这种不会改线路的,我也是醉了!

如果你要保留原来的启动方式,你可以做变频运行、市电运行联锁,但是请不要变频器出口做星三角启动:你的变频器出口还支持星三角切换,该变频器实在牛

网友K:
转换期间电机会瞬间失电、得电,应该对变频器造成一定的冲击,时间久了,变频器容易坏掉。

网友L:
上面说的对,都用了变频器了,就不要用星三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实话实说遇到这种不会改线路的,我也是醉了!如果你要保留...

哥,我就想问你难道不知道变频器可以在星三角之后才启动运行的吗?我改的空压机是工变频两用的,不知道你在线路更改上有什么高见,请赐教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实话实说遇到这种不会改线路的,我也是醉了!如果你要保留...

还有就是空压机机功率较大,几百个千瓦,工频启动时肯定要星三角转换的

网友C:
变频器启动信号在星三角转换完成之后再给到变频器,保留原星三角电路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M: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乖乖小笨熊  实话实说遇到这种不会改线...

变频器启动时,完全没必要用到星三角了。

你在线路上可以做个切换选择,变频运行还是星三角运行,这个选择只能在停止时进行。线路上要做好互锁。

网友N:
变频启动的时候,跟本不需要采用星三角启动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的时候就不要再采用星三角一起了,直接三角形接法使...

适当设置启动频率,如果不是长时间加载,建议用压力控制变频器频率

网友P:
去除星三角启动,用变频器去直接电机三相线

网友Q:
变频器输入测和输出侧电流谐波是比较大的,特别是输入测。空压机是通过电流互感器监测电流的,检测值不准确,往往偏大,就如同我们用普通钳形表检测变频器输入输出电流一样的效果。

你空压机控制器能记录跳闸时的电流值吗?

你可以在空压机控制器上观察一下电流数据,如果证实是这个原因导致的,要么避开电流监测,要么在空压机控制器的电路板上在电流监测回路的I/V转换位置加0.1uF电容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