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表选型问题

楼主(2017-07-25):
想用24V的加热棒给一个小东西加热,加热棒功率50-70w,温度大概100度左右,想选用一款温控表,能直接输出24V电压直接接到加热棒工作,不知道是否有这种类型的温控表可以达到这种要求?主要是怕表的输出电流不够!

网友A:
这个估计不会有,一般控制仪表输出的电源都很小,你这是想生个电源啊,直接去买个直流电源不就行了,才几十块钱,另外你用温控表不知道是用模拟量还是用开关量控制,如果用开关量不加接触器或继电器估计不行,如果用模拟量控制,那么还需要用到可控硅控制加热电压。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估计不会有,一般控制仪表输出的电源都很小,你这是想...

网友D:
不懂啊,来学习的。。。。。。。。

网友E(2017-11-30):
买个继电器,控制一个24V电源盒子

不要用继电器控制24V直流,容易坏

网友F:
一楼正解,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