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500连接V90

楼主(2017-07-25):
条PROFINET总线插在两个设备的RJ45接口上。一条SINAMICS V90 PROFINET I/O 电缆(20 插针),一端插在V90上,一端插在哪里?

网友A:
刚用过S7-1200连接V90,用的PROFINET总线,没有用其他线,24VDC电源给定.S71200网口连接V90顶部网口1,网口2连接下一个V90.X9端口是编码器,看面板上只有X8,刚接触不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