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菱FX3U控制西门子V90伺服驱动器

楼主(2017-07-25):
现手头有一个三菱FX3U PLC,一个西门子V90伺服驱动器和一台西门子伺服电机,现想用三菱FX3U PLC来控制伺服电机,可以吗?

网友A:
可以,按照使用说明书!

网友B:
可以的。同上建议。。。。。。。。

网友C(2018-06-22):
使用练习啊

网友D(2018-08-03):
可以的,只要伺服参数设置对,PLC脉冲发出正常(编程没有问题)。硬件接线正确,完全可以的。

网友E(2019-12-25):
引用 网友A:
可以,按照使用说明书!

网友F(2022-03-26):
绝对没有问题

网友G(2024-03-03):
用脉冲控制没有问题,三菱不支持P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