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关注——天热汽车也“上火”?掌握这些,就能轻松应对!

楼主(2017-07-26):
天热汽车也“上火”?掌握这些,就能轻松应对!

汽车自燃的应对方式

↓ 点击观看下方视频

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吗?

汽车自燃,是由什么引起的

常见的汽车燃烧起火,可分为:动态自燃 (行驶中起火)、静态自燃 (停车后起火)、交通事故燃烧(碰撞或翻车后起火)等三种情况。

究其原因,动态自燃和静态自燃多为:燃油泄漏、电路漏电、电元件损坏、车内外易燃物等四个方面引发。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是“相互介入、恶性循环”,有时是“油燃电助”,有时是“电燃油助”,仅十几分钟的时间,即可导致车辆报废。

燃油泄漏引发自燃

漏油故障点集中于油箱管路处、输油管接头处、输油软管处、汽油滤清器接口处、喷油器密封圈处。该类管件怕碰、怕振、怕弯、怕热,抗破坏能力小,极易老化变质而失效漏油。同时夏季汽油易挥发易膨胀,夏季加油太满会导致油箱内产生较大的压力,有将管路爆开或汽油喷出的风险。

电路漏电引发自燃

电路漏电分为:低压电路漏电(起火源)高压电路漏电(引火源)两个方面。

老旧汽车的低压电缆老化、破损、虚接(以拧代焊)、不合理的修补、跨接改线,该类隐患普遍存在。虚接部位受到振动,时通、时断极易产生火花,引燃泄漏的油蒸汽。电线裸露部位一旦搭铁短路,短路点的温度远高于铜导线的熔点,不仅产生“电弧”,还产生大量热能,极易使电缆的绝缘物质燃烧或附近易燃物起火。有时电接头、继电器触点因接触不良,也会因起局部电阻过大而生热,引发为“起火源”。

新购汽车的低压电缆,一般无老化、破损之虑,但往往因车主随意加装通讯设备、音响设备、更换大瓦数灯泡,加装大灯增亮器、高音电喇叭等附加设备,使受“寄生负载”供电的常火线超负载工作,因负载电流过大,铜导线发热而引发绝缘层自燃。这是在汽车停驶后,因冷却条件降低,而引发“静态自燃”火灾的主要原因之一。

高压电路漏电,多集中于点火线圈、点火器、分电器、高压中央线和分缸线电路,多因线路老化、破损、绝缘不良等原因,与机体间产生电火花,引燃油蒸汽。

电元件损坏引发自燃

电动元件损坏,多为线圈烧毁、轴承缺油卡死、驱动皮带打滑、相对运动件摩擦生热等故障。例如:启动机、大电流电动风扇、空调压缩机及电磁离合器、发电机及调压器等。一旦出现故障,极易形成点火源,引燃油蒸汽、电缆。

车内外易燃物引发自燃

香水、打火机、空气清新剂等物品在高温下就是不定时“炸弹”,汽车香水是很多女性车主喜欢在中控台上放置的物品,球形香水座在阳光的直射下会聚光作用,聚光部位可能产生高温而引燃内饰。

交通事故碰撞或翻车后引发自燃

汽车发生交通事故碰撞或翻车时,受损部位各有不同,有时出现翻滚现象,不一定都产生火灾,但有可能导致油路、电路形成损坏,造成漏油、漏电,或瞬间撞击磨擦产生火花引燃可燃物而引发火灾。此类火灾有时当场爆发,有时产生漏油、漏电隐患,如事后检修不全面,在日后会爆发自燃火灾。

预防自燃,8张图带你了解

对于车辆自燃事件,蜀黍更希望的是:

大家都能从根源上防微杜渐。

预防才是关键,只有这样,

才能尽可能减少自燃事故的发生概率!

看完本文有任何观点想法,都可以畅所欲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