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运行中报OC的排查检修

楼主(2017-07-26):
运行中报OC的检修思路

对于运行中不定时报OC故障,当排除掉外部因素,从变频器本身来说,重点应该排查哪几部分电路?或者说应该具备什么样子的检修思路?

维修门头,往往不具备带载运行试机条件,尤其是检修大功率变频器时,这是多数检修者感到头疼的问题。此时检修者应积极创造检修测试——即“等效带载”——条件,以确诊电路器件的好坏。

1、对驱动电路功率输出能力的测试,检测GU\EU等脉冲端子信号,光有电压(或脉冲波形)是不够的,应该检测电流输出能力,从而确定其是否正常;

2、电流互感器的故障确认。我的方法是,用交流电流发生器,为互感器送入额定电流信号,测试OUT端输出交流电压或波形,从而达到确诊目的;

3、变频器自身运行干扰所致,干扰信号可能通过面板排线或MCU主板与电源板的排线馈入。对排线加装磁环,是一个屏蔽误报警,提高抗干扰能力的好办法。此外在报警检测电路上采取相应技术措施,在不降低原电路性能前提下,使运行可靠性得以提高。

4、IGBT模块的故障确诊。我的方法是,用直流电流发生器,和脉冲发生器,为IGBT模块送入额定电流,测试其导通管压降(按变频器额定值送入时,导通压降2V以下;按模块额定电流送入时,导通压降约为3.5V左右)若大于4V以上,说明模块不良。

5、MCU主板和电源/驱动板连接排线或端子接触不良时,会引发误报警。

6、直流回路储能电容不良或接触不良时,也可能会产生OC报警。

也可能会存在第7种原因,但检修者要有方法,准确排除达到修复目的。本文双金属温度计为您提供

网友A(2018-06-14):
  杭州三科变频技术有限公司专注于变频器研发15年,专业的维修团队,提供免费技术支持,本公司提供变频器生产、变频器销售、变频器维修、进口变频器代购、变频柜订做等一体化配套服务设施等。

  联系人:李工 联系电话:15382323285

  变频器含配件维修价格一般不会超过变频器本身30%,具体可咨询客服。

  在我店维修变频器及更换材料将为您免费保修三个月。

  如您的变频器维修费用超过变频器维修价值或者变频器本身无任何问题,我们将寄回您的变频器,来回运费需由您支付。

  修复后进行带负载测试,完成测试后寄回客户,由客户进行现场安装测试。(可为您提供免费的专业技术咨询)

  变频器常见故障:无显示、缺相、过流、过压、欠压、过热、过载、接地、参数错误、有显示无输出、模块损坏等

  宝贝标价仅为一个方便拍付基数,具体维修费用以客服实际报价为准。

  如需发票,需加收百分之10%发票增值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