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卡C2焊接机器人延迟起弧

楼主(2017-07-26):
库卡C2的焊接机器人起弧延迟0.5s,不在设定的起弧点起弧,运动了2~3mm左右才起弧.请问这是怎么造成的?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还有问一下焊接指令里的点火参数里面的启动延迟代表的是什么?谢谢了

网友A(2017-11-23):
启动延时就是起弧延时啊,在ARC_ON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