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外径测量仪LPXJ40.2双向测径仪

楼主(2017-07-26):
双向测径仪测径仪共有2组测头。如下图所示,2组测头成90°角垂直布置。测量时每次可测2个相互垂直的直径尺寸,根据这两个直径尺寸还可计算出被测物的椭圆度。

测头部件的工作过程和原理是:发射镜头内置一个点光源,点光源发出的光通过透镜系统(即镜片组)后形成准直平行光视场。准直平行光直接射向接收镜头,经过接收镜头内的透镜系统后聚焦,通过位于焦点位置的光阑小孔后在CCD芯片上成像。当视场中通过被测物时,被测物遮挡的部位将在CCD上出现一个边界清晰的阴影。CCD芯片是测头部件中的光电转换元件,它可以将接收到的光信号转换成电信号。电信号由信号采集电路接收、放大,再进行数字化处理后向上位机传输。

双向测径仪测量精度高,有助于外径尺寸在线检测,双向测径仪在使用过程中,可以实现高精度的外径检测,双向测径仪是集光学、机械、电子电路、通讯和计算机软件技术为一身高科技测量仪器,仪器由测径仪本体、安装支架组成,可选配我公司自主研发的蓝鹏测控系统详细显示工艺所需各项信息。

测径仪的性能特点:
1、测量准确,实时性好;
2、被测物的温度、抖动等对测量结果无影响,可对高速运动物进行精准测量;
3、采用增量式PID控制系统,可对接多种外接设备,形成闭环控制;
4、控制周期可调,P.I.D各参数可分别调整,适应多种工程;
5、正向控制与反向控制可选;
6、具备超差报警功能,上限、下限可分别设置;
7、可实现手动控制与自动控制的自由切换;
8、可选配长距离外接显示屏,方便数据的异地读取;
9、内部没有任何旋转部件,寿命成倍提升;

设备参数:
1、有效测量范围:φ 1~φ 40mm
2、推荐被测物直径D:φ 1~φ 30mm
3、测量精度:±0.015mm
4、重复性:<0.015mm
5、测量频率:500Hz

双向激光测径仪误差分析:

双向激光测径仪的误差源有两个。

1、测径仪本身的系统误差。

当一台测径仪装配、调整、标定完后,其误差就已确定,只要测径仪内各部件不松动或调整,则此误差基本不变。

2、测量误差,主要用于被测物放置或跳动引起的。

① 被测物体倾斜

若被测物体的轴线垂直于扫描平面。那么只要被测物在测量区域内,则不影响测量精度。若被测物的轴线与扫描平面不垂直,有倾斜角时,当倾斜角小时,此误差很小,因此在安装时,要尽可能使被测物垂直通过测量区域的中心。

② 被测物跳动

一般的跳动不会影响测量精度,但当振动的频率超过测量频率时,则产生误差。当跳动方向与扫描方向一致时为正误差,相反时为负误差,且误差的大小与振动的幅度和速度有关。实际中由跳动引起的误差是很小的。

本文由:保定市蓝鹏测控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A:
各种硬件的各种级别智能产品大比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