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GM电机通讯

楼主(2017-07-26):
GGM无刷直流驱动器电机,配套的驱动器是SAE J1587协议的,MCGS没有看到有这个协议,有大神帮忙写个驱动脚本啊

网友A:
这个应该属于无协议通讯吧?

楼主:
回复内容:没有通讯协议怎么连接啊,我要触摸屏设置转速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属于无协议通讯吧?

网友B:
是不是标准的modbus通讯  在mcgs里面有可以直接选定然后套用就可以了

楼主:
不是的,是汽车诊断协议,已经搞定了,谢谢大家了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标准的modbus通讯  在mcgs里面有可以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