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网口远程下载程序

楼主(2017-07-26):
1 概述

1.1 三菱L02 PLC简介

  业界最完整的通讯型主机:主机点数8DI/4DO,内置Mini USB,Ethernet,2组RS-485 通讯端口。
                         (1)L系列可编程控制器机身小巧,但继承了高性能、多功能及大容量于一身。
                         (2)CPU具备9.5ns×2的基本运算处理速度和260K步的程序容量,最大I/O可扩展8129点。
                         (3)内置定位、高速计数器、脉冲捕捉、中断输入、通用I/O等功能,集众多功能于一体。
                         (4)硬件方面,内置以太网及USB接口,便于编程及通讯,配置了SD存储卡,可存放最大4G的数据。
                         (5)无需基板,可任意增加不同功能的模块。

  此产品只能实现局域网内的程序更新、下载,无法通过Internet远程用GX软件进行远程监控。配合新一代N2N(网口对网口映射)技术可以解决这个难题。

三菱L02PLC
                     图 1 三菱L02PLC

1.2 N2N简介

  内网  NAT 映射器(N2N),该产品具有 N2N功能,即网口转网口功能。可以将内网的网口映射到另外一个内网的网口,可以实现内网的穿越。可以方便地实现外网对内网的 TCP 设备的监控。

   N2N 功能是基于 P2P 串口服务器基础上开发的功能。在无需路由器端口映射,也无需在内网计算机安装软件代理转发的方式下实现对内网网络设备的访问。

  N2N  功能可以广泛应用于网口 PLC、网口触摸屏等网口设备的远程监控,程序下载。

图 2 N2产品

2.连接示意图

  N2有两种联网方案:
            方案一:有线连接网络
                         有线连接到路由器或者交换机,配置7144N2的IP与局域网网段一致,子网掩码和网关与局域网一致,将PLC与7144N2设备连接到同一个局域网内;7144N2启用P2P功能即可。
            方案二:WIFI连接
                         配置无线WIFI,连接到路由器的WIFI热点上,用网线将PLC与N2连接,即可实现远程监控的现场搭建。这既实现了网口PLC转Wifi,又可以通过N2N技术实现外网连接PLC。

l02 PLC连接示意图

图 3 方案2的三菱L02 PLC连接示框图

l02 PLC实物连接

图 4 方案2的三菱L02 PLC连接实物图

3.工具配置方法

  当使用N2N技术远程控制网口设备时,首先按照普通的P2P方法启用P2P功能。然后在远端计算机,运行ZLVircom_p2p_pc.exe软件(此为P2P功能专用版,普通ZLVircom不含有该功能)和用户的PLC软件。在运行ZLVircom的用途是在本地计算机上虚拟一个端口,比如2308。这样PLC软件就可以通过连接本地计算机的2308端口直接访问网口PLC。ZLVircom的P2P设备添加时,设置参数如下:

N2N的添加参数

图 5 添加N2N设备时的配置参数

其中ID就是N2设备的全球唯一ID,本地模拟端口就是PLC软件连接的端口,N2N的内网IP就填写网口PLC的本地局域网IP,N2N的端口一般和本地模拟端口是一样的。

4.三菱PLC软件配置

  三菱PLC works2软件操作如下。点击GX Works的图标运行软件。

GX Works2

图 6 运行GX Workds

点击菜单“在线”,选择“PLC读取”在PLC系列选择中,选择三菱PLC的型号,这里是LCPU系列,点击确定。如果弹出确认对话框“选择新项目时,当前的设置将会丢失,确定吗?”单击确定。

网口PLC通信配置

图 7 新PLC配置步骤

弹出如上图所示的对话框。双击Ether Board,在第一个步骤中,如下图所示进行设置,注意这里的IP地址,应该填写127.0.0.1,这个是进行N2N监控的特殊的地方。

IP等配置

图 8 通信配置步骤

点击第三步骤的No Specification,配置超时如下:

IP等配置

图 9 通信超时设置

  然后点击通信测试,可以弹出“已成功与L02CPU/L02CPU-P连接”的提示。点击确定按钮。

读取PLC

图 10 读取PLC

读取PLC完成

图 11 读取PLC完成

写PLC的步骤和读PLC类似,这样就可以想在本地局域网一样来控制在远端的网口PLC。

网友A(2018-01-19):
三菱FX1N或者FX2N可以利用华杰智控PLC远程控制模块HJ8300,实现PLC远程下载程序和监控,通信方式可以选择4G上网卡或者直接利用手机的热点。 有一些客户担心流量问题, 我们建议可以直接采用手机热点的方式,具体做法是我们先把热点名称和密码配置到华杰智控PLC远程模块HJ8300里, 现场的人开启一个与我们配置一样的热点名称和密码。 PLC远程模块会自动扫描热点并连接热点, 这样用户可以异地远程对PLC进行监控,修改程序,远程下载程序。

下面以为三菱FX1N为例讲解如何通过手机热点来实现PLC远程下载程序。

PLC:     FX1N
PLC远程控制模块: 华杰智控HJ8300
PLC远程控制软件: 华杰智控smartlink
操作电脑              :    WIN 7

第一步:
配置PLC远程控制模块HJ8300,通讯方式设置为手机热点,这里热点名称为blueone,密码为12345678.
第二步,设置smartlink远程局域网

第三步,设置PLC远程模块HJ8300的COM口通道
设置好之后更新到PLC远程控制模块, 然后把三菱FX1N的编程线接到HJ8300的串口上。同时开始手机热点,设置热点名为blueone,密码12345678。HJ8300会自动扫描热点,并成功联网。

第四步:电脑安装虚拟网卡

第五步: 运行华杰智控PLC远程局域网软件smartlink,出现LINK OK表示电脑已经进入了远程局域网,并与PLC远程控制模块组成了一个远程局域网。
第六步 安装电脑虚拟COM口,建立远程COM口通道,出现LINK OK表示电脑端的虚拟COM1与PLC远程控制模块HJ8300的物理COM口建立了连接。
运行三菱PLC软件, 选择COM1,提示与PLC连接成功, 可以进行读取PLC程序, 远程下载PLC程序。

华杰智控PLC远程模块HJ8300支持PLC远程下载,PLC远程监控,PLC远程调试。支持通过4G远程下载, 手机热点远程下载,WIFI远程下载,以太网远程下载等。

西门子PLC远程下载
三菱PLC远程下载
松下PLC远程下载
欧姆龙PLC远程下载
台达PLC远程下载
倍福PLC远程下载
安川PLC远程下载
汇川PLC远程下载
信捷PLC远程下载
海为PLC远程下载
永宏PLC远程下载
施耐德PLC远程下载
禾川PLC远程下载
等等各种PLC和伺服器。

价格相当优惠, 只需几百元就可以实现PLC和触摸屏远程上下载程序和远程监控。

网友B:
很好,值得学习,大家都看看

网友C:
远程下载 远程监控plc程序

手机操作plc

有些时候还是比较方便的。

网友D(2018-09-25):
上海霜蝉 PLC远程升级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