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配电室常见故障与处理

楼主(2017-07-27):
第一部分  概述

本文就10KV电力配电室内高压断路器、电压互感器、接地刀闸的常见故障作了大致的介绍,并提供了一些故障分析的方法及故障处理的手段,可供配电值班员及检修作业人员参考。

高压配电室主要负责高压用电设备的提供高压电源,以及设备区和值班室提供照明电源,作为配电所传送和输出电源的高压配电柜,就显得尤为重要。目前,高压配电室使用设备厂家比较多,产品各式各样,但目前使用较多的是户内中置式交流金属铠装封闭开关设备。      由于配电室内高压设备比较集中,高压室内净空小,作业人员操作时距带电设备距离较近,所以,近年所使用的中置式交流金属铠装封闭开关设备都带有防误操作、防设备分合不到位、防柜内外隔离门闭合不到位等“五防”设施。这些“五防”设施,有的属机械闭锁装置,有的属电气闭锁装置,有的属机械电气联合闭锁装置,这就为设备的正常运行增加了更多的故障点。

结合高压配电室设备故障特点,故障因素。为其分类: 1、高压断路器故障 2、电压互感器故障  3、开关柜接地开关故障 第二部分  高压配电室故障及处理 第一节  高压断路器的故障及处理

 高压断路器的故障按其故障因素,分为两大类:

 1、机械类    2、电气类

 1、机械类

a、断路器手车推不到位或拉不出来

处理方法:在油田的配电室的高压断路器一般都是仿ABB的产品。手车拉不出来,首先检查手车有没有正确摇到实验位置,手车推不到位,一般是要把手车底部两个把手到正确位置,使把手两头卡进两侧孔内。

b、断路器储能完毕后就自动合闸

原因分析:(1)是由于机构内储能半月板在合闸半轴卡的部位比较浅或没有卡住,造成机构储完能后紧接着由释放能量。(2)合闸顶杆卡死,使机构总处于要合闸状态,造成机构储完能就合闸

处理方法:(1)解决方法调整合闸半轴角度,使合闸半轴卡的角度变小。使储能半月板能卡在合闸半轴上。(2)更换新的合闸顶杆。 c、断路器拒合

原因分析:在断路器本体手动合闸,合闸顶杆未能与合闸挡板接触。

处理方法:调整合闸顶杆的长度,也可调整合闸挡板的角度。 d、断路器拒分

原因分析:按下分闸按钮无反应,原因一分闸顶杆未与分闸挡板接触上,原因二分闸挡板与连杆连接松动。

处理方法:一、调整分闸顶杆的长度,二、固定好分闸挡板与连杆的连接。 2、电气类

现有配电所内高压断路器大部采用电磁操作机构,电磁操作机构,其电路非常简单,一共就三条回路。一条储能回路,一条合闸控制回路,一条分闸控制回路。且其对应的设备也较单一,合闸控制回路所涉及的设备就是保护装置、断路器辅助开关的常闭触点(有的开关在合闸控制回路中加储能设备的行程开关的常开触点)、合闸线圈。储能回路所涉及的设备就是储能电机、行程开关。分闸控制回路所涉及的设备就是断路器辅助开关的常开触点、分闸线圈。

配电所高压断路器电气故障常见的有:

 a、断路器拒合

原因分析:1、电源是不正常,2、合闸线圈坏,3、断路器辅助常闭接点未闭合

处理方法:1、检查空开上口下口,用万用表直流档测量电压值应为220v2、对坏的合闸线圈进行更换;3、可以在检修位置用万用表测试辅助接点的通断,调整断路器的辅助接点连杆。

b、断路器拒分

原因分析:1、电源是不正常,2、分闸闸线圈坏,3、断路器辅助常开接点为闭合

处理方法:1、检查空开上口下口,用万用表直流档测量电压值应为220v2、对坏的分闸线圈进行更换;3、可以在检修位置用万用表测试辅助接点的通断,调整断路器的辅助接点连杆。

c、断路器未储能

原因分析:1、电源是不正常,2、行程开关损坏,3、储能电机烧毁

处理方法:1、检查空开上口下口,用万用表直流档测量电压值应为220v2、更换新的行程开关;3、更换新的储能电机 第二节  电压互感器的故障及处理

     电压互感器是配电室中一个很重要的元件,通过它可以观察系统电压情况,为电度表提供电压,电动机的电压保护取自互感器电压,若互感器出现故障,不能及时排除故障,对我们实时观察系统电压就造成影响,而对电费的计量也会造成损失,会造成电动机失去低电压保护。

 电压互感器的故障:

 1、电压互感器高压熔丝保险熔断。    2、电压互感器烧毁 处理方法:

 1、更换新的保险(高压保险的电阻值一般为6欧姆)。    2、更换新的电压互感器(在高压接线中注意同名端,二次侧接线一定按照原来方式接线

第三节  高压开关柜接地开关故障    接地开关故障的故障:   1、接地开关不能操作原因:

a、一般开关柜都有柜后门与地刀的闭锁,地刀操作必须在柜后门关闭状态下才能操作; b、闭锁电源电压不正常; c、闭锁电磁开关损坏;   接地开关故障处理

 a、操作刀闸前检查柜后门是否关好;   b、检查闭锁电源   c、更换闭锁电磁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