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表原理、种类与术语

楼主(2017-07-27):
    1.1原理:压力表通过表内的敏感元件(波登管、膜盒、波纹管)的弹性形变,再由表内机芯的转换机构将压力形变传导至指针,引起指针转动来显示压力。

  1.2 构造:

  溢流孔:

  若发生波登管爆裂的紧急情况的时候,内部压力将通过溢流孔向外界释放,防止玻璃面板的爆裂。注:为了保持溢流孔的正常性能,请在表后面留出至少10mm的空间,不要改造或塞住溢流孔。

   指针:

  除标准指针外,其他指针也是可选的。(零调指针最大值指针或设定指针)请在选型表中列出。

  玻璃面板:

  除标准玻璃外,其他特殊材质玻璃,如强化玻璃,无反射玻璃也是可选的。

  性能分类:

  普通型(标准)、蒸汽用普通型(M)、耐热型(H)、耐振型(V)、蒸汽用耐振型(MV)耐热耐振型(HV)。用途区分参考JIS7505波登管压力表标准。

   处理方式:

  禁油/禁水处理…在制造时除去残留在接液部的水或油。

  外装指定:

  壳体颜色…除标准色以外,清特别注明。

  节流阀:(可选)

  为了减小脉动压力,节流阀安装在压力入口处。

  脉动压力:

  由于压力发生器中泵的脉动特性,使压力表的特诊曲线振幅较大。这对压力表是非常有害的。

  连接方式:

  本产品连接部有三种连接方式:

  钎焊…用于铜类材质的连接

  银铜钎焊…用于铜类材质和不锈钢材质之间连接

  TIG焊接…用于不锈钢材质之间连接

  2. 压力表术语

  2.1 正压与负压

  2.2 相对压力与绝对压力

  2.3 真空度(如图)

  2.4 压力的表示方法

  压力有两种表示方法:一种是以绝对真空作为基准所表示的压力,称为绝对压力;另一种是以大气压力作为基准所表示的压力,称为相对压力。由于大多数测压仪表所测得的压力都是相对压力,故相对压力也称表压力。 当绝对压力小于大气压力时,可用容器内的绝对压力不足一个大气压的数值来表示。称为”真空度”。它们的关系如下:

  绝对压力=大气压力+相对压力

  真空度=大气压力—绝对压力

  我国法定的压力单位为Pa(N/㎡),称为帕斯卡,简称帕。由于此单位太小,因此常采用它的106倍单位MPa(兆帕)。

  2.5 弹性敏感元件:波登管、波纹管、 隔膜

  波登管压力表

  波登管敏感元件是弯成圆形,截面积显椭圆形的弹性C形管。测量介质的压力作用在波动管的内侧,这样波登管椭圆截面会趋于圆形截面。由于波登管微小变形,形成一定的环应力。此环应力会使波登管向外延伸。由于弹性波登管头部没有固定,其就会产生小小变形,其变形的大小取决于测量介质的压力大小。波登管的变形通过机芯间接地由指针显示测量介质的压力。

  膜盒压力表

  膜盒敏感元件由两块连接在一起的显圆形波浪的膜片组成。测量介质的压力作用在膜盒腔内侧,由此所产生的变形可用来间接测量介质的压力。压力值的大小由指针显示。膜盒压力表一般用来测量气体的压力,并能测量微压、过压保护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以的。当几个膜盒敏感元件叠在一起后会产生较大的传递力来测量极微小的压力。

  2.6 径向型、轴向型

  径向型:指压力表的连接口径与表盘成I型

  轴向型:指压力表的连接口径与表盘T型

  2.7 IP防护等级

  IP(INTERNATIONALPROTECTION)防护登记系统是由IEC(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所起草的。将灯具依起防尘防湿之特性加以分级。这里所指的外物含工具,人的手指等均不可接触到灯具内之带电部分,以免触电。IP樊护等级是由两个数字所组成,第一个数字表示灯具离尘、防止外物侵入的等级,第二个数字表示灯具防湿气、防水侵入的密闭程度,数字越大表示其防护等级越高,两个标示数字所表示的防护等级如表一及表二。

  表一:第一个标示特性号码(数字)所指示的防护程度 第一个标示数字 防护等级 定义

  0 没有防护 对外界的人或无特殊防护 。

  1 防止大于50mm的固体物侵入 防止人体(如手掌)因意外而接触到灯具内部的零件。防止较大尺寸(直径大于50mm)的外物侵入 。

  2 防止大于12mm的固体物侵入 防止人的手指接触到灯具内部的零件防止中等尺寸(直径大于12mm)外物侵入。

  3 防止大于2.5mm的固体物侵入 防止直径或厚度大于2.5mm的工具、电线或类似的细节小外物侵入而接触到灯具内部的零件。

  4 防止大于1.0mm的固体物侵入 防止直径或厚度大于1.0mm的工具、电线或类似的细节小外物侵入而接触到灯具内部的零件。

  5 防尘 完全防止外物侵入,虽不能完全防止灰尘进入,但侵入的灰尘量并不会影响灯具的正常工作。

  6 防尘 完全防止外物侵入,且可完全防止灰尘进入。

  表二:第二个标示特性号码(数字)所指示的防护程度 第二个标示数字 防护等级 定义

  0 没有防护 没有防护 。

  1 防止滴水侵入 垂直滴下的水滴(如凝结水)对灯具不会造成有害影响。

  2 倾斜15度时仍可防止滴水侵入 当灯具由垂直倾斜至15度时,滴水对灯具不会造成有害影响 。

  3 防止喷洒的水侵入 防雨,或防止与垂直的夹角小于60度的方向所喷洒的水进入灯具造成损害。

  4 防止飞溅的水侵入 防止个方向飞溅而来的水进入灯具造成损害。

  5 防止喷射的水侵入 防止来自各方向喷嘴射出的水进入灯具内造成损害。

  6 防止大浪的侵入 装设于甲板上的灯具,防止因大浪的侵袭而进入造成损坏。

  7 防止浸水时水的侵入 灯具浸在水中一定时间或水压在一定的标准以下能确保不因进水而造成损坏。

  8 防止沉没时水的侵入 灯具无限期的沉没在指定水压的状况下,能确保不因进水而造成损坏。

  3. 压力表的种类

  3.1 室内型压力表:A□□□

  AA□□ A=Φ60 AC□□ C=Φ75 AE□□ E=Φ100 AG□□ G=Φ150 AJ□□ J=Φ200

  3.2 室外型压力表:B□□□

  BA□□ A=Φ60 BAC□□ C=Φ75 BE□□ E=Φ100 BG□□ G=Φ150 BJ□□ J=Φ200 BL□□ L=Φ300

  3.3 高压表:GH□□ 700MPa

  3.4 差压表:DG□□

  3.5 双指针压力表:GD1□

  3.6 耐震型压力表:GV□□

  3.7 带接点压力表:JM□□ JC□□ CD□□(耐压防爆)

  型号 类型 压力范围 应用行业

  A□□□ 室内型压力表 0~40kPa、0~100MPa、-0.1~0MPa、-0.1~3.5MPa

  一般工业用

  B□□□ 室外型压力表 0~40kPa、0~100MPa、-0.1~0MPa、-0.1~3.5MPa 一般工业用

  DG□□ 差压表 0~0.05kPa、0~30kPa、0.01~-0.04kPa、-0.1~3.5kPa

  一般工业用

  GV□□ 耐振型压力表 0~0.1MPa、0~200MPa、-0.1~0MPa、-0.1~2MPa

  用于强烈振动的场合

  JM□□ 带微动开关 0~1.5MPa、0~100MPa、-0.1~0MPa、-0.1~2MPa

  一般工业用

  JC□□ 带触点开关 0~1.5kPa、0~70MPa、-0.1~0MPa、-0.1~2MPa

  一般工业用

  SU□□ 卫生型压力表 0~0.1MPa、0~5MPa、-0.1~0MPa、-0.1~2MPa

  食品、化妆品、制药

  CD□□ 防爆型带接点压力表 0~0.1MPa、0~70MPa、-0.1~0MPa、-0.1~2M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