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下载错误

楼主(2017-07-27):
台达触摸屏DOP-B07s411下载时提示“no response from hmi”。前一秒成功下载了程序但是一直读不出来,再次下载的时候就提示该错误,后面的系统调节也无法开启。断电重启也一直保持着读取画面这个过程,不报错。各位大神,这个怎么处理!急!急!急!

网友A:
这是人机与电脑没有正常连接导致,人机不要与PLC等控制器通信设备连接,USB电缆带磁环抗干扰,USB插到电脑后会看到电脑多了一个盘符,下载前在选项--环境设置中选择USB下载。第二种方法是使用U盘插到电脑,在DOPSOFT中,文件--制作画面数据文件--保存到U盘,制作成功后,将U盘插到人机,进入人机系统目录-系统设置-复制,将U盘中的文件复制到HMI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