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触摸一体机常见问题解决方法

楼主(2017-07-27):
  人机界面之触摸屏和工业触摸一体机常见问题解决方法
  触摸屏(touchscreen)又称为“触控屏”、“触控面板”,是一种可接收触头等输入讯号的感应式液晶显示装置,作为一种最新的电脑输入设备,它是目前最简单、方便、自然的一种人机界面,它赋予了多媒体以崭新的面貌,是极富吸引力的全新多媒体交互设备。

  相信很多人在使用触摸屏时,都遇到触摸屏因出现故障而不能使用的情况。这主要是由于触摸屏是一种比较精密的设备,加之触摸屏面向大众开放使用的性质,其使用频率高、使用人员素质良莠不齐,从而造成其故障频繁出现,下面就为大家介绍触摸屏一些常见故障的解决与维护方法:
  当触摸屏出现故障后,应首先检查控制卡供电是否正常,Windows驱动是否正常安装,然后检查是否完成了Windows下的触屏校准,“TouchscreenControl”中的参数是否正确,还需要检查串口是否正常和串口线是否连接正常。
  下面通过一些实例来说明触摸屏故障的诊断处理方法。
  1.触摸屏不准

  [故障现象]
  一台表面声波触摸屏,用手指触摸显示器屏幕的部位不能正常地完成对应的操作。
  [故障分析处理]
  这种现象可能是声波触摸屏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屏四周的反射条纹上面被灰尘覆盖,可用一块干的软布进行擦拭,然后断电、重新启动计算机并重新校准。还有可能是声波屏的反射条纹受到轻微破坏,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则将无法完全修复。
  如果是电容触摸屏在下列情况下可运行屏幕校准程序: (开始--程序--MicrotouchTouchware)
  1)第一次完成驱动软件的安装。
  2)每次改变显示器的分辨率或显示模式后。
  3)每次改变了显示的显示区域后。
  4)每次调整了控制器的频率后。
  5)每次光标与触摸点不能对应时。
  校准后,校准后的数据被存放在控制器的寄存器内,所以每次启动系统后无需再校准屏幕。
  工业触摸屏一体机常见问题解决方法
  怎样清洁工业触摸屏一体机?

  用玻璃清洁剂或酒精喷在毛巾上,再用毛巾擦试玻璃表面。一般情况下,可直接用干毛巾擦去玻璃表面的灰尘。如果是触摸显示器,可用名片或硬纸透过显示器前罩与触摸屏的缝隙简单擦去灰尘。
  灰尘对工业触摸屏一体机使用有影响吗?
  在显示器可视区的灰尘不会对触摸查询一体机有任何影响,但如果在触摸屏四周的反射条纹覆盖了太多的灰尘,触摸屏将逐渐失去触摸功能。这时,清洁掉触摸屏四周的灰尘即可恢复正常。可用名片或银行卡套上薄布条透过机柜面框与触摸屏的缝隙擦去灰尘。
  通常情况下触摸控制盒指示灯的状态是怎样的?
  正常工作时,开机两秒后亮三秒钟后熄灭,完成启动后有触摸时长亮,无触摸时熄灭。如为其它状态,请检查硬件连接。
  为何有时发现鼠标一直在触摸显示器四边的某一点?
  出现这种情况多半是因为触摸区域被显示器外壳或机柜外壳压的太紧,相当于某一点一直被触摸。如果是机柜外壳压住触摸区域,您可以将机柜和显示器屏幕之间的距离稍稍调大一点;如果是显示器外壳压住触摸区域,您也可以试着将显示器外壳的螺丝拧松一点。
  为什么有时触摸点与鼠标箭头有偏差?
  这种现象就是我们常说的鼠标漂移。一般表面声波屏有这种现象,这是由于四周边上的声波反射条纹上面积累了大量的灰尘或水垢,影响了声波信号的传递所造成的。请用上面的方法将四周擦拭干净即可,清洁时注意要将触摸屏控制卡的电源断开。
  工业触摸屏一体机为什么有时响应时间会很长?
  有可能是触摸查询一体机上粘有移动的水滴,水滴影响触摸一体机的操作,请用一块干的软布进行擦拭。
  为什么触摸鼠标只在一小区域内移动或触摸不准?
  一般在第一次装驱动都会出现这种情况,请运行触摸屏校准程序.在改变显示器分辨率后也必须运行触摸屏校准程序。
  接通外部电源后显示器亮、按了机柜后的电源复位开关后主机为什么不能启动?
  请检查机柜内电源插座上的电源线插头是否插紧;同样道理,主机能正常启动,显示器却不显示,检查插座上的插头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