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线端子排使用方法问题解答

楼主(2017-07-27):
接线端子排常见应用于电气工程中,其是一系列的组合接线固定装置,每排接线端点数的数量是不同的,可根据工程技术参数的需要而确定其型号。

   1、配电箱内接地端子排的用途是什么?

   答:接地端子是地线的专用接线端子,现在我国的用电是三相四线制。零线和地线分离。地线一般接在插座的地线上,以保护用电安全!

   2、什么情况下使用端子排?

   答:不同设备之间的电线连接,需要端子排,某些插件(模块)也需要端子排。

   3、电气柜中何时需要接线端子排?

   答:以一个安装单元为界,进出这个单元就需要线端子排。

   4、接线端子排型号型号中的4EN代表什么意思?

   答:4EN表示接触面积4平方毫米。

   5、端子排都是什么作用啊?

  答:方便接线;如在安装配电柜子时,柜门上的信号灯或表计都要上端子。查线方便;发生故障时测量方便。节点扩展;相同线号节点扩展。

   6、在变电站设计时如何选择互感器和端子排?

  答:互感器的容量要进行计算的,过大过小都不行;端子排对地距离一般不小于350mm,电流回路必须采用OT接线的电流试验端子。

网友A:
帮你消除一下0回复,顶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