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C-B140绝对位置误差问题,请赐教

楼主(2017-07-27):
问题描述如下:

在利用运动控制卡控制桥式切割机的旋转轴时,采用独立定位的PA指令控制机床,来回运动了几次之后,绝对位置出现了偏差(即相同的绝对位置对应着不同的机械位置)。

测试的指令如下:

SP,,,10000

PA,,,0

BGD

MCD  ; 刀头旋转至人为确定的0度角

PA,,,360000

BGD

MCD

PA,,,0

BGD

MCD  ;刀头不在刚刚设定的0度角了(大概偏差了1度),为什么?

网友A:
如果单向运动没有误差,而往复运动会存在误差的话,如果可以排除机械传动间隙、打滑的影响,最可能的情况是脉冲/方向信号的模式在控制器和驱动器之间不匹配。

看一下目前D轴(如果是同样的驱动器、同样的接线,其它轴可能也有类似的情况)的MT设置值,如果没有修改过,默认是2.

MTD=?

如果反馈是2,就输入

MTD=-2.5

当前值与需要修改的值如下表

2.0             -2.5

2.5             -2.0

-2.5            2.0

-2.0            2.5

另外,也可以调整控制器到驱动器的接线,把控制器输出的STEP+和STEP-两根线对换一下。

细读驱动器手册,驱动器上也可能有类似的参数可以调整。原则上也可以问驱动器的供应商,但是一般来说,有答案的可能性其实不高。

以上三个方式的效果是逻辑翻转,只要采用一个就可以了,如果同时采用两个,不会有加强的反应,只会让问题依旧。

如上的方式若不能解决问题,就要仔细的尝试分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