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C6480VC程序控制问题

楼主(2017-07-27):
在调用雷赛二维插补函数SMCVectMoveLine2(g_handle, 0, POLY[n][j], 1, POLY[n][j + 1], Vxyz, 1);时,VC程序将一系列坐标点送到SMC6480数控卡中,但是我需要在中途关键位置实现关激光,开激光操作。如图所示,运动过程如下:部件在走轮廓polyline①时激光保持开启状态,接着沿着蓝色箭头走到polyline②,在走蓝色箭头轨迹时激光状态需要关闭,当走到polyline②时激光再次开启。现在问题是我如何让程序自动实现这个过程,请有经验的技术指导一下。

网友A:
走轮廓一的时候开激光,轮廓一走完后关激光,把关激光作为蓝色直线插补开始的条件,直线插补结束后走轮廓二的圆弧插补,并开激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轮廓一的时候开激光,轮廓一走完后关激光,把关激光作为...

首先感谢您的回答!我这边程序有一个问题,程序在25ms就走完轮廓一,但是电机实际位置就走了25ms,没有到达轮廓一的终点。雷赛SMC6480数控卡网络控制函数没有“等待执行完成”的函数,所以就没办法实现您提供的方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走轮廓一的时候开激光,...

控制器不能用脉冲数控制位置吗?用脉冲数做判断条件不就行了,走绝对位置,到1 结束的位置的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