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磁性开关的问题

楼主(2017-07-27):
请教各位大神一个关于气缸磁性开关给两次信号的问题~设备是一个点胶机辅助设备,具体工作是脚踏开关给出信号,然后气缸伸出,在气缸到达底部时气缸的磁性开关接通,再给同时给旋转气缸和点胶机信号。到达设定时间后点胶结束,气缸缩回,旋转电机停止转动。

       选用两个计时器,三个继电器,一个气缸磁性开关、一个电磁阀。由KT1控制总时间,KM1控制脚踏开关,将KT2的常闭和KM2的常开串联起开控制磁性开关给点胶机的信号(因为点胶机只需要给一下接通信号就可以,不需要一直通,所以KT2时间设置1秒)KM3控制旋转电机。现在通电后气缸到位后,KT2、KM2、KM3工作,点胶机能够得到一次信号,但是在KT1计时到后气缸缩回的时候又会给点胶机一次信号。求各位大神帮忙解决一下。不知道我描述的清楚不~麻烦各位了  另外在不通气手动拉气缸出,能够得到一次信号,收回的时候胶机不会得到信号。但是通气后试验就得到两次信号。磁性开关在气缸的位置已经处于最底部。

网友A:
你的磁性气缸、磁性开关确认完好的吗?

正常的话就是到位接通且一直保持,看起来你的应该是调整不好

网友B:
是不是磁性开关冲过了,气缸收回的时候又触发了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