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床伤害事故怎样有效避免?

楼主(2017-07-28):
       目前,许多企业在利用冲床加工生产时,仍旧沿用简单的手工作业方法,即用手直接在模腔内装取零件,而且,大量的冲床设备都担负着多种产品的制造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冲床设备和模具没有安全防护装置,就极易发生伤手事故。所以,在冲床生产中,加强安全防护,提高机械化程度,是防止事故发生的重要途径。

  冲床作业的安全技术措施范围很广,它包括改进冲床作业方式,改革模具结构,实现机械自动化。采用复合模、连续模、多工位模都可以起到减少工序、简化工序、简化操作、降低操作者危险的作用。

  使用手用安全工具

  使用手用安全工具可以避免因模具设计不合理及设备突发故障所引起的事故。常见的安全工具有:弹性加钳、专用加钳、磁性吸盘、镊、钳、钩等。

  对模具采取防护措施

  对模具采取防护措施包括在模具周围设置防护板(罩)和对模具结构进行改进。如缩小模具危险面积,扩大安全空间;设置机械出料装置,在不影响模具强度和产品质量的前提下,将原来的各种手工送料的单工序模具加以改进,以提高安全性。

  加装安全防护装置

  在冲压设备和模具上设置安全防护装置或采用劳动强度小、使用方便灵活的手工工具,也是当前条件下实现冲压作业安全的有效措施。如采用手工工具、模具防护罩、机械进出装置、双按钮开关、机械拉手、推手和拨手装置、光电自动保护装置等。冲压设备的防护装置形式较多,按结构分为机械式、按钮式、光电式、感应式等。

  机械式防护装置结构简单、制造方便,但是对作业干扰较大,操作工人不大喜欢使用,应用比较少。

  光电式装置是由一套光电开关与机械装置组合而成的,当操作者的手进入模具区内时,光束受阻,发出电信号,从而达到滑块停止动作、不能下行的目的,保证操作者的安全。光电保护装置有红外线光电保护装置和白炽光电保护装置两种。由于光电式保护装置使用方便,对作业基本无干扰,故应用较广。

  接触式保护装置是利用接触杆这一传感元件来控制滑块运动的,有常开式和常闭式两种。这种保护装置结构简单,制作成本低,操作方便,工人工作时可串联若干套装置同时使用。它适用于装有摩擦离合器的压力机和经改装后的刚性离合器的压力机。

  实现机械化、自动化

  实现冲压作业机械化和自动化,是保证工人人身安全和设备安全的根本途径。只有实现冲压送料、取料的全自动化生产才是实现安全生产的最佳技术措施。

  实践证明,采用复合模、多工位连续模代替单工序的危险模,或者在模具上设置机械进出料机构,实现机械化、自动化等都能达到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降低劳动强度,方便操作,保证安全的目的。

  防护装置使用说明

  安全防护装置技术说明

  安全防护装置是目前保护冲压机械操作者人身安全的一种最有效的安全保护装置,它比防护栅栏、机械拉手、机械拨手等保护装置的保护效果更好,避免在生产过程中因操作不当或机器出现故障而导致安全事故的发生。适用于普通冲床(本公司配有整套改装装置,可使普通冲床更安全运行。)、高性能冲床、机械压力机、液压式压力机、压膜机、剪板机、工业机械手、包装设备及其他自动化设备,也可用于多面区域保护或防盗。

  安全防护装置一般分为对射式和反射式两种类型。

  对射式安全防护装置是指发光单元、受光单元分别在发光器、受光器内,发光单元发出的光直射到受光单元,从而形成保护光幕的光电保护装置。对射式安全防护装置由控制器、发光器、受光器及发光传输线和受光传输线五部分组成,如图1所示。

  反射式安全防护装置是指发光单元、受光单元都在同一传感器内,发光单元发出的光通过反射器反射回受光单元,从而形成保护光幕的光电保护装置。发光器及反射器两部分之间形成安全保护屏。每当在安全保护屏受干扰或设备工作不正常时,发光器都发射信号,传送给压力机控制系统以防止可能发生的危险运动,停止锤头下行的危险。反射式安全防护装置由控制器、传感器、反射器、传输线四部分组成,如图2所示。

  冲床伤指事故的预防措施

  目前,许多企业在利用冲压方法加工生产时,仍旧沿着简单的手工作业方法,即用手直接从模腔内装取零件,而且,大量的冲压设备都担负着多种产品或多种工序的制造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冲压设备和模具没有安全防护装置,就极易发生伤手事故。所以,在冲压生产中加强安全防护、安全管理和提高机械化程度,是防止事故发生的一项重要任务。

  1、 冲压作业伤害分析

  冲压作业造成伤害事故的原因有人员、设备、模具、工艺、环境5个方面的因素。

  (1) 人是实现安全生产的中心环节

  冲压生产是连续重复作业,大部分中小企业基本上采用的是手工操作。由于要求高速度、高生产效率,一个班次必须成千上万次重复用手送、取产品,体力消耗极大。工作时间长了,容易使操作者(特别是青工)产生麻痹思想,导致失误引起事故。同时各级领导生产组织安排不当,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不严,安全管理不善,违章指挥,不重视安全生产,加之操作工人违章操作、侥幸冒险、任性急躁、骄傲轻率,以及多人集体操作的大型冲压机床,如果配合不够协调,都容易发生事故。

  (2) 冲压设备对安全生产的影响

  冲压设备对安全生产影响很大。如冲床本身就有缺陷,缺少安全防护装置,离合器、制动器不够灵动可靠,电器控制结构突然失控而发生连冲现象,以及附件工具有缺陷等,均是造成事故的重要原因。

 (3) 冲压模具存在的不安全因素对安全生产的影响

  模具的不安全状态直接关系到操作人员的人身安全与冲压生产的正常进行。如果在冲压模具结构设计过程中,既没有考虑使用方便的安全工具,又没有考虑到尽量保证进料、定料、出件、清理废料等方便的安全因素,使操作者的手部在模具闭合区内停留时间太长,势必造成事故。因此,科学安全地进行模具设计极为重要。

  (4) 工艺文件对安全生产的影响

  工艺文件既是生产依据,也是执行工艺纪律的重要依据。记载冲压加工工艺过程的典型文件是工艺规程,它应包括由原材料的准备直到冲制出成品的全部过程。

  但是,工艺文件中有一个严重漏洞,即大多数工艺文件上没有明确注明安全要求和安全技术措施等有关规定。加之现有的冲压安全规程不完善,如工厂制定的《规程》一般包括所有的冲制零件,它虽能反映冲压加工的共性,但不能反映其特性。《规程》上往往只笼统地写上“一般要用安全工具”和“手不准伸入模具内操作”等,但对每个零件的不同特点没有具体明确的技术措施,以致在实际生产过程中,长期存在着手伸入模具内操作的状况,使安全管理流于形式,操作者忽视使用安全装置和工具而冒险作业,造成事故。

  (5) 环境对操作者的影响

  冲压环境对操作者的影响也十分重要。如作业场地狭小,产品堆放不齐,作业场地光线不足,通风不良,再加上噪声和周围温度过高或过低都会引发事故。

  2、 冲压事故的预防措施

  针对上述原因分析,防止冲压事故的预防措施有多种。首先必须加强安全管理措施,其次是采取安全技术措施,二者缺一不可。

  (1) 冲压作业的安全管理措施

  冲压作业的安全管理是一项综合性工作,它不仅要有技术措施,而且要有严格、健全的管理办法。冲压作业安全管理涉及到工艺、模具、设备(包括安全装置)管理、生产计划管理和安全技术教育管理等,如果工艺纪律不严明,模具管理不善,设备事故隐患多,组织生产不合格,安全操作水平低,纪律松懈,伤害事故就会不断发生。

  积极推行安全性评价活动。推行安全性评价活动,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特别是抓好“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使每个职工明确自己的安全职责,严格执行冲压安全操作规程,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杜绝责任事故的发生。

  做好职工的安全教育是减少冲压事故的一条极为有效的途径。企业经常对职工进行安全思想和安全技术知识教育,使冲压工人、技术人员和生产管理人员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熟练掌握冲压设备、模具、防护装置的安全操作技术,就可避免和减少事故的发生。

  加强冲压工艺的安全管理,把安全技术措施和要求纳入工艺文件是非常必要的。它不仅能够保证各项安全技术措施的落实,实现有效的安全生产,而且能够明确工艺技术人员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如在工序卡片上注明冲模安全生产状况、编号、所配备的安全工具和安全装置和名称、编号等,有了具体明确的工艺文件作为生产依据,就可以有效地防止无章可循或工艺纪律不明等原因造成的事故。

  此外,工艺技术人员必须经常了解和掌握生产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不断改进工艺技术方法。

  在冲压模具的管理过程中,首先必须做到经常进行检查和保养,其次将模具按其对人身安全构成的威胁程度不同用色标加以区分。如红色代表危险模具,黄色表示安全模具,绿色代表自动模具等。

  在冲压设备的安全管理中,首先应制定设备维护保养制度,做到定期对设备及安全装置进行维护保养。在作业前必须认真检查设备的操作系统、安全装置、电器和主要紧固件等,观察运转是否正常,严禁设备“带病”运行。

  在冲压作业的生产管理过程中,需要加强生产计划、调度工作,按照产品结构和生产规模合理制定生产进度和期限,保证生产均衡有序地进行,避免因加班加点引起的事故。

  (2) 冲压作业的安全技术措施。

  冲压作业的安全技术措施范围很广,它包括改进冲压作业方式,改革冲模结构,实现机械自动化。采用复合模、连续模、多工位模都可以起到减少工序、简化工序、简化操作、减小操作者危险的作用。

  手用安全工具。使用手用安全工具可以避免如模具设计不合理及设备突发故障所引起的事故。

  常见的安全工具有:弹性加钳、专用加钳、磁性吸盘、镊、钳、钩等。

  模具的防护措施。包括在模具周围设置防护和模具结构的改进。如改进模具危险面积,扩大安全空间;设置机械出料装置。在不影响模具强度和产品质量的前提下,将原来的各种手工送料的单工序模具加以改进,以提高安全性。

  在冲压设备和模具上设置安全防护装置或采用劳动强度小,使用方便灵活的手工工具,这也是当前条件下实现冲压作业大面积安全保护的有效措施。

  冲压设备的防护装置。冲压设备的防护装置形式较多,按结构分为机械式、按钮式、光电式、感应式等。

  光电式装置是由一套光电保护器与机械装置组合而成的,当操作者的手进入模具区内时,光束受阻,发出电信号,从而达到滑块停止动作,不能下行的目的,保证了操作者的安全。由于光电式保护装置使用方便,对作业基本无干扰,帮应用较广。

  光电式安全防护装置在产品行业中名称:

  安全保护器,光电保护器,安全光栅,冲床安全保护器,安全光幕,光电眼,光电安全保护器,冲床安全防护器,红外线电眼,机床安全保护器,机械设备安全保护器,流水线检测装置,防护报警装置,手指保护器,手指安全保护器,手指防切器,防切手指器,双手保护器。

  (3) 改善作业环境、加强自我保护措施

  按照安全性评价的标准和现场管理的规定,做到设备合理布局、产品安全堆放,再加上有合理的采光、适宜的温度以及良好的现场安全环境,均可减少事故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