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神,地址变量对应相应文本实现方式

楼主(2017-07-28):
求教大神? 定义地址D232为运行状态 比如当D232=1时文本显示启动 比如当D232=2时文本显示停止 这样一共需要十六个状态, 各位大神这个用组态王应该怎么做,wincc有个文本列表功能可以实现,可是组态王我不会,我现在用在线监控plc内D232=1,用隐含=1时显示启动,没有显示,除了隐含还有别的方法吗? 各位大神帮帮忙,我是新手,教教小弟

网友A:
建立内存字符串变量a,在画面里使用字符串输出a,使用数据改变命令语言,编写

if(d203==1)

{

a="启动";

}

if(d203==2)

{

a="停止";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立内存字符串变量a,在画面里使用字符串输出a,使用数据改变命令语言,编写if(d203==1){a="启动";}if(d203==2){a="停止";}

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立内存字符串变量a,在画面里使用字符串输出a,使用数据改变命令语言,编写if(d203==1){a="启动";}if(d203==2){a="停止";}

大神,不好意思没做出来,帮忙看看什么问题

网友C:
受学习了现在。。。但是没有接触到,以后会接触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建立内存字符串变量a,在画面里...

你的实际油气桶压力等于-0.4MPA,并不在你上面函数设置的范围之内,可以把函数改成比较范围值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建立内存字符串变量a,在画面里...

你读取数值的时候等比缩小了数值,比较的时候要比较缩小后的,把-40改成-0.4,然后使用数据改变命令语言的话需要启动数据压力值是变动的,你可以把程序放到应用程序命令语言、运行时里,这样开软件就做比较了。

楼主:
以解决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

感谢,以解决,建立内存字符串变量a,改为建立I/O字符串变量a问题解决,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建立内存字符串变量a,在画面里... 内容的回复!你读取数值的时候等比缩小了数值,比较的时候要比较缩小后的,把-40改成-0.4,然后使用数据改变命令语言的话需要启动数据压力值是变动的,你可以把程序放到应用程序命令语言、运行时里,这样开软件就做比较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解决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d2...

我用内存字符串一直没问题的啊,你这样改只是变化了a的储存位置,还是说你用的版本和我用的不一样造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