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远程监控下载程序

楼主(2017-07-28):
三菱PLC-FX1N505通讯

使用手册

1.三菱FX1N说明

1.1    三菱通讯协议

三菱通讯协议默认为:数据位 7; 奇偶校验:偶校验;停止位 1

1.2    三菱编程口说明

编程口如图:

2. TP505说明

2.1产品简介

TP-505 是采用工业级设计,专门为工业PLC产品配套使用,为具备RJ-45网口、RS232RS485PLC产品提供远程下载程序和远程数据采集功能,如西门子、三菱、欧姆龙、松下、台达、永宏等品牌的PLC,通过高速的4G运营商网络,结合PLC配套软件或天启物联云平台,实现远程下载程序、采集数据。

TP-505不仅支持三大运营商的全部网络制式,并且配有两个RJ-45网口,一个可以wanlan口切换使用,一个RS232和一个RS-485串口。全网的配置更突破了网络的局限,不仅支持4G网,也可工作在TD-SCDMA/WCDMA/EVDO3G网络或GPRS/EDGE/GSM/CDMA2G网络下,并且支持不同网络制式的自动切换。在没有4G信号的场合或者SIM卡不支持4G时,PLC-505可自动切换到 3G2G的网络。

TP-505 使用方便,无需任何配置,即插即用。使用天启物联云平台和网口通/串口通软件,可方便的与PLC配套软件集成,无需额外的集成开发工作。TP-505以稳定、方便、易用、好用的特性为客户项目部署提供最大的便利。

2.2产品外观

2.3标准配件

注意由于客户出货要求不同,配件也不一样,以上仅供参考。

2.4工作原理

1、网口使用方式

TP-505通过交叉网线和PLC连接起来,TP-505通电后,利用无线网络拨号(或者有线网)连上Internet然后发起对天启物联云平台的连接。同时上位机电脑运行网口通软件也连接到天启物联云平台,通过网口通功能将PLC上位机电脑置于同一个虚拟局域网中。这样用户通过编程软件就可以访问到PLC并进行程序远程下载和远程数据采集操作。

2串口使用方式

TP-505PLC通过RS232(或485)串口线连接起来,TP-505上电后,利用无线网络拨号(或者有线网)连上Internet随后发起对天启物联云平台的连接,另外用户软件系统通过串口通软件虚拟串口连接到天启物联云平台,进而实现了从PLC用户软件系统之间的无线、双向数据通信。

2.5规格参数

    2.5.1技术参数

基本参数

☆ 供电:+12 ~ +48V  宽电压输入

☆ 电源接口:内正外负

☆ 工作电流:350 mA@+12V DC

☆ 待机电流:250 mA@+12V DC

☆ 数据接口:RS232/RS485,两个 RJ45 网口

☆ 工作相对湿度:95%@+40

☆ 工作温度:-30  ~ 80

☆ 尺寸:88x118x34mm  (不包括天线和安装把手)

基本功能:

☆ 支持 NAT 共享上网

☆ 支持 DHCP Serve

☆ 支持 DNS Proxy

☆ 支持端口映射

☆ 支持 DMZ 主机(IP 地址映射)

☆ 支持 VPN 功能

☆ 支持动态域名自动注册

☆ 支持静态路由表配置

☆ 支持无线实时速度显示

☆ 支持串口配置、WEB页面配置

☆ 支持月上网流量限制、月上网时长限制

2.5.2指示灯说明

LED指示灯

颜色

状态

描述

信号灯

绿色

常亮

三个信号灯常亮个数判断信号强度

PWR

红色

常亮

设备正常工作

熄灭

设备非正常工作

NET

绿色

常亮

设备连上互联网

熄灭

没有连上互联网

ERR

红色

常亮

设备模块异常或SIM异常

熄灭

设备正常

SVR1

绿色

常亮

BOX连接到数据中心

熄灭

BOX连接到数据中心

SVR2

绿色

常亮

网口通已连接

熄灭

网口通未连接

Lan1wan

绿色

常亮

以太网连接正常

熄灭

以太网未连接成功

Lan2

绿色

常亮

设备以太网连接正常

熄灭

设备以太网未连接成功

2.5.3串口定义

类型

RS-232

针脚

定义

RXD

TXD

GND

TP-505  RS-232串口标准RS-232 D9公头针脚定义

类型

RS-485

针脚

485A

485B

GND

定义

A

B

GND

TP-505  RS-485串口针脚定义

2.6配置方法

    2.6.1准备工作

       ☆ 直连或交叉网线,用于连接TP-505电脑或PLC

       ☆ 电源

    2.6.2配置TP-505

        使用直连或交叉网线连接TP-509T电脑,配置时必须用配置通讯口。

        打开电脑,设定电脑的IP地址“自动获得IP地址”

打开浏览器在浏览器里输入http//192.168.10.1”(TP-509T默认IP地址)然后回车,出现如下登录界面

在登录界面里输入用户名root”(必须小写),密码1234”,点击登录,进入WEB配置主界面(如下图),然后可以对设备进行配置。

    登录进入配置界面后,主页显示设备当前状态,在配置界面左侧导航栏显示设备的可配置项。如下图

以上导航栏内配置项主要配置“网络设置”内“网络选择”、“LAN设置”和“TPBOX功能”三项其他项无需配置,默认即可

打开“网络设置”,点击“网络选择”出现如下界面

“网络选择”默认WIFI

点击wifi客户端”出现如下界面

SSID中输入wifi名称,选择安全“WPA2-PSK AES”,在PSK中输入wifi密码,点击保存。

然后点击TPBOX功能”出现如下界面

可以选择PLC类型,PLC类型”选择SERTAL,串口选择:232,波特率、数据位、奇偶校验、停止位设置成和PLC通讯协议(PLC型号不同,协议不同,例子为FX1N PLC通讯协议)一样的格式,如上图。

以上参数根据实际需求设置完成后点击保存,然后点击左侧导航栏内的“重新启动”即可完成设置。+

注意:所有参数设置完成后必须点击“重新启动”重启设备后参数才能设置生效

2.7恢复出厂设置

2.7.1配置恢复出厂设置

点击左侧导航栏“系统工具”内“恢复出厂设置”即可将设备恢复出厂设置。

2.7.2 RESET按钮恢复出厂设置

忘记设备IP地址无法登陆或不方便进TP-505配置进行恢复出厂设置,可以长按RESET按钮,开始的时候信号灯交错闪烁,等到所有的全亮说明恢复出厂成功。

3.平台操作注意

3.1 创建连接器“三菱编程口测试”

点击建立的“三菱编程口测试”连接器。

云平台建立控制器时,选择FX2N

点击“变量”,建立变量如图。

3.2    模型连接

点击“模型管理”中的“创建模型”,建立“三菱编程口测试”模型。

点击建立的“三菱编程口测试”模型,进入如图界面,进行属性配置。

3.3    设备连接

“设备台账”的“添加设备”,按照提示步骤建立设备“三菱编程口测试”。

选择“设备概览”,点击刚建立的“三菱编程口测试”设备,再点击右上角的“连接管理”。

在终端ID处输入云BOXIMEI号,并点击“连接”。

最后进入“监控数据”里进行远程监控和远程操作。

4.远程程序下载上载

4.1进入“设备连接”,将“PLC编程模式”打到右面,变为蓝色。

4.2 打开串口工具,并点击“添加终端”,输入晕BOXIMEI号码,并点击“设置”按钮,为PLC下载程序配置串口,如图:

4.3  打开编程软件 GX WORKS2,新建一个项目,进行通讯测试,串口选择刚才在串口工具中所配置的虚拟串口CMO2,如图:

从上图可知,与FX1N通讯已连接,可以进行远程程序的上载和下载。

在这里,进行程序上载作为示例。

                           远程程序上载前

                               远程程序上载中

远程程序上载完成

5.通讯线连接示意图

实物连接示例图:

网友A:
工业物联网啊,赞一个!!

网友A:
省去老多出差了,方便工控人使用,PLC远程神器啊!!

网友B(2017-11-16):
AB系列PLC程序远程上下载、调试方法

AB(Allen-Bradely)是罗克韦尔(ROCKWELL)集团下专门研发和生产PLC的公司,在PLC领域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是世界上资历最深的PLC供应商之一。AB的PLC产品以涉及面广、通讯能力强、功能强大而著称。产品有以下几个系列:Micrologix、Flexlogix、SLC500系列、CompactLogix系列(使用RSLogix5000编程软件)、ControLogix系列。
AB的EtherNet/IP是一种开放的工业网络标准,支持隐式和显示的信息通讯,使用商业、现成的EtherNet设备和物理介质。
随着网络通讯的发展, PLC程序远程上下载、调试的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和稳定,该技术能帮助工程师远程进行设备维护,排除故障,使工程师不在忙于路途来回奔波,极大缩短了排故时间,提升了生产效率。下面我们介绍如何实现AB系列PLC程序远程上下载、调试方法。(有兴趣交流,可联系巨控老王,Q:54150175)
一、完成AB系列PLC程序远程上下载、调试需要的硬件、软件
1、可以运行Rockwell Software、GVCOM3的软件并能上网的电脑一台。
2、AB的PLC一台
3、巨控GRM500远程控制终端一台
AB的PLC通过网线连接GRM500网口,GRM500通过4G、有线或者wifi任意一种方式上网。

二、完成AB系列PLC程序远程上下载、调试需要的硬件、软件
1、Rockwell Software软件一套;
2、巨控GVCOM3软件;
三、AB系列PLC程序远程上下载、调试方法
1、电脑上运行GVCOM3软件,点击下面的“新建模块”,输入GRM500模块11位序号和密码。

2 点击“下一步”,因为AB系列 PLC的编程口是通过GRM的网口连接,直接点下一步,多点几次,直到出现网口通道。

 网口名称:选择安装好的虚拟网口 TAP-WIN32 Adapter V9,如果没有,点下拉框自动新建即可。
网口IP:该IP只要求和你远程PLC 的IP一个网段,并且和其同网段的设备不冲突即可。如上图,和网口连接的远程PLC地址为192.168.2.142,网口IP随便设置为该网段的一个IP,和这些PLC不冲突即可。
子网掩码:255.255.255.0。
网口连接设备的IP地址段:也就是你要远程下载PLC的IP(可以是一个IP,如果有多个PLC,也可以是一个IP段)
设置好后点击完成,回到GVCOM3的运行界面
3、点击GVCOM3,出现如下图所示“模块已连接”时表示可以远程下载AB的PLC。

4、 AB的RSLinx Classic软件,打开Configure Drivers对话框,如下图所示,选择“Ethernet/IP Driver”,点击“Add New…

 5、点击OK。点击“Configure…”,选择模块网口通道使用的网卡适配器TAP-WIN32 Adapter V9,点击“确定”。

6、  6、在AB的RSLinx Classic软件中找到AB系列PLC后即可上传、下载程序

五、 GRM500系列PLC程序远程上下载、调试方法的特点
1、巨控GRM500远程控制终端无需固定IP,联网方式灵活,4G、WIFI、有限均可,不受设备现场条件限制;
2、操作简单,远程终端配置的GVCOM3软件,自动在电脑上虚拟成一个com口和一个虚拟网卡,软件自动实现虚拟网卡和PLC的远程通讯连接;
3、远程调试和下载程序的时候,只需要在AB的编程软件中调用虚拟网卡即可,中间的远程连接均有软件自动完成,只要保证远端硬件联网,还有PLC的IP地址正确,所有操作和现场操作一样;
4、GRM500支持西门子、三菱、欧姆龙、施耐德、台达,永宏、信捷等市面基本所有主流PLC的程序远程调试和上下载

网友C(2018-01-19):
三菱FX1N或者FX2N可以利用华杰智控PLC远程控制模块HJ8300,实现PLC远程下载程序和监控,通信方式可以选择4G上网卡或者直接利用手机的热点。 有一些客户担心流量问题, 我们建议可以直接采用手机热点的方式,具体做法是我们先把热点名称和密码配置到华杰智控PLC远程模块HJ8300里, 现场的人开启一个与我们配置一样的热点名称和密码。 PLC远程模块会自动扫描热点并连接热点, 这样用户可以异地远程对PLC进行监控,修改程序,远程下载程序。

下面以为三菱FX1N为例讲解如何通过手机热点来实现PLC远程下载程序。

PLC:     FX1N
PLC远程控制模块: 华杰智控HJ8300
PLC远程控制软件: 华杰智控smartlink
操作电脑              :    WIN 7

第一步:
配置PLC远程控制模块HJ8300,通讯方式设置为手机热点,这里热点名称为blueone,密码为12345678.
第二步,设置smartlink远程局域网
第三步,设置PLC远程模块HJ8300的COM口通道

设置好之后更新到PLC远程控制模块, 然后把三菱FX1N的编程线接到HJ8300的串口上。同时开始手机热点,设置热点名为blueone,密码12345678。HJ8300会自动扫描热点,并成功联网。

第四步:电脑安装虚拟网卡

第五步: 运行华杰智控PLC远程局域网软件smartlink,出现LINK OK表示电脑已经进入了远程局域网,并与PLC远程控制模块组成了一个远程局域网。

第六步 安装电脑虚拟COM口,建立远程COM口通道,出现LINK OK表示电脑端的虚拟COM1与PLC远程控制模块HJ8300的物理COM口建立了连接。

运行三菱PLC软件, 选择COM1,提示与PLC连接成功, 可以进行读取PLC程序, 远程下载PLC程序。

华杰智控PLC远程模块HJ8300支持PLC远程下载,PLC远程监控,PLC远程调试。支持通过4G远程下载, 手机热点远程下载,WIFI远程下载,以太网远程下载等。

西门子PLC远程下载
三菱PLC远程下载
松下PLC远程下载
欧姆龙PLC远程下载
台达PLC远程下载
倍福PLC远程下载
安川PLC远程下载
汇川PLC远程下载
信捷PLC远程下载
海为PLC远程下载
永宏PLC远程下载
施耐德PLC远程下载
禾川PLC远程下载
等等各种PLC和伺服器。

价格相当优惠, 只需几百元就可以实现PLC和触摸屏远程上下载程序和远程监控。

网友D(2018-09-25):
使用霜蝉远程串口为三菱(FX2N)PLC远程下载程序

1、 设备端接线

a,将PLC通过编程线与设备连接

b,使用霜蝉云小程序扫描设备标签上的二维进行设备绑定;

2、 设备端联网

有两种联网方式可供大家选择:

a,将手机热点的名称设置为scicala,密码设置为0123456789,打开热点,设备会自动

连接上去。

b,通过“霜蝉信息科技”公众号进行配网;

3、 客户端设置

a,登录远程串口客户端(SC-IOTClient),

b,配置设备的串口参数与PLC一致。

c,创建虚拟串口

4、 GXWORKS软件设置

5、 通信测试

6、 下载程序

上海霜蝉  远程串口终端 : SC-WE824-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