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J1M模拟量采集的问题

楼主(2017-07-28):
PLC接的AD081-V1的IO模块,拨盘也调整为了模拟量输入,使用了通道3进行模拟量输入,然后单元号设置的是0,那么DM的范围就是2000~2009,我这样的理解正确吗?模拟量数据是输入到内存区地址为2003的寄存器中吗?用内存里的监视状态观察的时候D2003并没有变化。第一次用欧姆龙,不是太会编程,需要先编程,才能对数据进行采集吗?我的理解对吗

网友A:
单元号为0,CIO通道号为2000~2009,DM为20000~20099,你需要从内存中监视CIO2003.

楼主:
回复内容:上面写错了,是像你说的,但是为什么是要监视CIO而不是DM呢

引用 网友A:
单元号为0,CIO通道号为2000~2009,DM为2...

网友B(2020-07-30):
CJ1M没有DM区是D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