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自动重合闸自动重合闸优缺点

楼主(2017-07-28):
什么是自动重合闸?自动重合闸优缺点
一、自动重合闸简介
自动重合闸装置是将因故障跳开后的断路器按需要自动投入的一种自动装置。
二、对自动重合闸的基本要求
1、动作迅速
2、不允许任意多次重合
3、动作后应能自动复归
4、手动跳闸时不应重合
5、手动合闸与故障线路不重合

三、自动重合闸的起动方式
1、不对应起动方式:断路器控制开关的位置与断路器实际位置不对应起动方式。即当控制开关在合闸位置而断路器实际上在断开位置的情况下使重合闸起动;而当运行人员手动操作使断路器跳闸后,控制开关与断路器的位置是对应的,则重合闸不起动。
2、保护起动方式。

四、自动重合闸的分类:
1、根据重合闸控制断路器所接通或断开的电力元件不同可分为:线路重合闸、变压器重合闸和母线重合闸等。
2、根据重合闸控制断路器连续跳闸次数的不同可分为:多次重合闸和一次重合闸。
3、根据重合闸控制断路器相数的不同可分为:单相重合闸、三相重合闸、和综合重合闸。

五、自动重合闸作用
1、对于瞬时性故障,可迅速恢复供电,从而能提高供电的可靠性。
2、对双侧电源的线路,可提高系统并列运行的稳定性,从而提高线路的输送容量。
3、可以纠正由于断路器或继电保护误动作引起的误跳闸。

六、自动重合闸缺点
1、 使电力系统又一次受到故障的冲击;
2、 使断路器的工作条件恶化(因为在短时间内连续两次切断短路电流)。
自动重合闸装置是将因故跳开后的断路器按需要自动重新投入的一种自动装置.电力系统运行经验表明,架空线路绝大多数的故障都是瞬时性的,性故障一般不到10%.因此,在由继电保护动作切除短路故障之后,电弧将自动熄灭,绝大多数情况下短路处的绝缘可以自动恢复.
单向自动重合闸的优点是:
  1)能在绝大多数的故障情况下保证对用户的连续供电,从而提高供电的可靠性;当由单侧电源单回路向重要负荷供电时,对保证不间断供电更有显著的优越性。
  2)在双侧电源的联络线上采用单相重合闸,可以在故障时大大加强两个系统之间的联系,从而提高系统并列运行的动态稳定性。对于联系比较薄弱的系统,当三相切除并继之以三相重合闸而很难再恢复同步时,采用单相重合闸就能避免两系统解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