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送料跑偏

楼主(2017-07-28):
 步进电机 :步科  2S57Q-0956  1个 驱动器 2CM545  1个

用这个电机送料,间隔3秒,随着送料次数的增多,位置偏移就越多,回个原点后,位置又正确了,再送料,位置又慢慢偏移

滤波器出线端除了有给驱动器供电的开关电源外,还有其他几个用电器

有解决方法吗,求助!

网友A:
估计是受到干扰了,建议换成屏蔽线或是加磁环,和其他电器分开来,看下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B:
应该是累积的误差,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C(2017-09-30):
楼主吗吗,问题解决了吗

规律性的偏移,那应该是累计误差。

偶发性的,应该是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