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这个plsr脉冲输出指令怎么用?

楼主(2017-07-29):
三菱plc 这个plsr脉冲输出指令怎么用?我是控制步进电机的,这是个测试程序,我实际用时步进抖动声音较大,速度改了也没有。反转无动作。大家看看哪里有问题?反转怎么控制?

网友A:
把程序里面的k10000改成k-10000试一下,应该会反转的,电机抖动大可能是电机的问题,因为步进电机如果启动速度大的话,会直接卡死,根本转不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程序里面的k10000改成k-10000试一下,应该...

我看过手册,也问过客服了,这个不支持负值。

网友B:
PLSY是脉冲控,制指令,图中K3000为速度,K10000为走的脉冲数,K200为加减速时间,Y000为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