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ad模块转换值异常

楼主(2017-07-29):
台达04ad-e2。出现转换值异常,以前是好好的。可以测电流。现在将dvpes2继电器输出的换成了es2晶体管输出的。就出现异常了。接线,程序都没变

网友A:
台达plc学习学习,谢谢。!!!!

 威威

网友B:
同样CPU型号只是继电器输出更换为晶体管输出,程序铁定是一致的,出现你的异常只能说买到假货、二手货等,如果货品没有问题就是更换时的线路问题或者带电拆装被你搞坏了,至于再不信就只有你静电太多.......

网友C:
可能是假的导致这种,还有国产最快做的不够好,没有日本和德国的品牌作为好点

网友D:
试试把其它变频伺服等干扰关掉看看,有可能是干扰

网友E:
AD模块和PLC晶体管还是继电器关系不大 主要看你那个ad模块是不是不对 建议换一个试试

网友F:
检查AD模块接线,如果测的是电流,V+和I是要短接的。

网友G:
硬件设置要检查一下吗?台达的没用过

网友H:
学习一下,下次遇到这种问题我也会了,

网友I(2017-10-26):
学习一下,下次遇到这种问题我也会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