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恒流量调节真费劲

楼主(2017-07-29):
这两天一直在调自来水厂的加药程序,PID有十几个,其中有几个调节效果一直不好,现场情况是这样,用两台加压泵,一用一备,通过变频器调节泵的触口压力,泵触口分为四根管子,每根管子上面分别安装有调节阀和流量计,泵后压力一直很稳定,PID设定值与反馈值基本保持一致,但是流量很难调,流量计量程为0-2000,跳动在上下50左右,分析原因:

1、流量计可能有问题,在阀门开度从25%到35%流量几乎没有变化,准备明天用水标定一下试试。

2、调节阀有问题,调节阀有的开度达到百分之二十多久没有了流量,有的百分之十几,说明调节阀本身不是很准,另外调节范围太窄。由于阀门调节范围太窄,我将设定值设为零时,PID输出还有百分之十几的时候就不向下降了,因为PID这时候认为已经没有误差,这样就可以了。

可能流量计在使用中没有维护好,用过之后没有及时用清水冲洗,流量也老是跳动,最后做了一个滤波程序,每200ms采集一个数,跟之前九个数进行排序,去除最大和最小,取中间八个数求中间值,有所改善,但是还是不是太理想。

这次的调节阀是设备厂家供货,估计对选型不太懂,调节阀不是单纯的球阀或蝶阀加个调节器就行了,好的调节阀的调节器调节精度高,对微小的信号变动能够做出及时的反映,而低精度的电磁阀可能要等信号差值足够大才会去动作,调节的精度就会下降。

另外调节阀要求调节范围要宽,线性度要好,像我们这次遇到的调节阀死区都占到了40%,而可调节范围只有60%,而这60%中调节线性好的那一段就更少了。我们这次遇到的这个是电动球阀,好的电动调节球阀会将球阀阀芯改造一下,使其调节范围宽,调节接近线性。

所以大家在选调节阀时要注意了,不能只听价格,还要看技术指标。

网友A:
作为一个从事现场仪表维护的人员,最基本的故障处理必须具备,遇到问题要逐一排除,而不是似是而非的不确定。

问题并不难,流量计与调节阀。

作为一个现场检测仪表,最基本的保证测量准确度的要求要知道,如同压力表一样,适用范围要在量程的1/3——2/3,特别是流量检测,在接近零点附近非常不准,没有参考价值,这也是设置小信号切出的原因。

流量计准不准最好办了,查看零点、控制回路打手动,维持在一个开度看流量变化是否大幅度跳动,一个时间段能否稳定在一个数值范围之内。

调节阀的最基本的性质,作为一个现场仪表维修人员必须必须的知道。

现场使用的调节阀很少线性的,调节阀最基本的调节特性要知道,调节阀的开度与流量大部分不是线性关系,建议对调节阀这一块好好补补课。对数、抛物线、快开、线性对应那些结构和阀芯。

此外还要考虑流体力学的知识,水头损失要考虑,一个泵把水打到20米上的高度,在2公斤以下的压力,流量计始终为零,泵出口的压力并不是调节阀出口的压力,要问为什么,偶也不知道。

嘿嘿。。。。

楼主:
今天把流量计跳动的问题给解决了,我走的是DP通讯,应该是流量计把没有滤波的数据传给了我,我看到仪表的数据变化不大,结果收到的数据却变化很大,后来在通讯选型里设置了一个时间系数,原来是0,设成了2s流量就稳定了。

这是设置前后的对比。蓝色的是实时的流量,绿色的是我做了滤波程序后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为一个从事现场仪表维护的人员,最基本的故障处理必须具...

认同你说的处理方法,我也同样是这样做的,阀门是没有线性的,但是都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尽量通过改变阀芯结构等措施加大调节范围,尽量使其朝线性方向靠拢。

虽然说认同你说的方法,但是可不认同你把自己都没有弄懂的什么流体力学,对数、抛物线、快开、线性对应那些结构和阀芯,这些东西拿出来忽悠人,这些东西搞阀门设计的用的都不多,更何况是应用和维护。

楼主:
今天注意观察了一下,阀前压力一直通过PID调节在70kPa,阀门要开到23%后才会有流量,可是关闭的时候要到8%时流量才会归到零,这中间的难道是回差吗?并且阀门开度从35%调节到25%流量几乎没有变化。开始怀疑调节阀与执行器之间的间隙偏大,明天联系阀门售后来看看。

楼主:
好好观察了一下,阀门与执行器之间的间隙太大,达到20%,阀体是塑料的,中间用了两个连接件才连在执行器上,所以看着输出在变化,流量一直不变,这样的执行器都不敢使用比例调节,比例放的很小,全靠积分来进行调节,要不然调节快了超调量太大。

网友A:
呵呵。。。

的确偶还没搞懂,一直在学习中,毕业15年了,大学中的自控、仪表、调节阀的书籍一直还保留着,时不时的拿出来,学习一下。前几年偶尔接触到了流体力学这个课程,对于流体流动特性有了一些认识,用于仪表的故障分析和排除中受益匪浅,自我感觉前十几年中对于仪表与工艺流程中的认知太浅,自知知识欠缺严重。

没有那个教科书上、资料上、学术文章上、专业论文上说,调节阀的调节开度与流量成比例关系,或者尽可能的让其成比例关系,至少偶是这个发现,不知你有何认知。

工作中我们的要求是控制阀门信号的4—20毫安与阀门开度尽可能的成比例线性关系,而不是调节阀的开度与被调流量成比例线性关系,至少偶是这样认为的。

因为调节阀的阀芯型号各异,阀芯与阀座之间种类太多,举个例子、针型阀与球阀的内部结构一样么,其开度对应的阀门流出来的介质有什么线性关系么?

如果你怀疑,偶的说法,请仔细观察一下,家里厨房的水龙头,你做个比较,你观察一下,这个水龙头的开度与流出的自来水的流量是否成线性对应关系。

偶本好意,你不听也罢。

嘿嘿。。

在多嘴几句。

作为仪表工控人员,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PID自动调节是个什么东西,我们要它干什么。

在文章,你说是恒流量控制,那么其应该关注的是流量是否恒定,你管阀门怎么动作干什么?阀门即使成正弦波的在哪里画线,但被控制的流量却恒定在设定值,就是一个好的恒流量控制回路,你就可以该干啥干啥,吹牛唠嗑睡大觉都没人管你。当然有个前提,你要保证流量计测量的准确,你干打保证流量计没问题。

而从你的描述上开,你没有这个胆量说流量计没问题,而且你不去现场查看流量计是否有问题,而通过弄虚作假的方法,使用采样滤波周期等所谓的技术手段来弄虚作假,糊弄PID调节器这个傻瓜,所有导致你心里发虚,去现场观察调节阀,看调节阀的开度与流量计的显示是否线性关系。

PID调节器,关注的是被控流量与设定流量之间的恒定对应问题,与调节阀本身没有任何关系,因为调节阀的开度始终处于一个动态动作过程,而从你的描述看,你这个PID调节回路,根本就没有投自动,只处于手动调节过程,所有你去关注调节阀的开度与流量的对应关系,向尽可能的找到调节阀开度与流量成线性关系。

你这个现象,偶厂很多加热炉进料控制一样,也是四路、六路的恒流量控制,不过生产中工艺人员不投自动,而打手动,害怕流量偏流而造成炉管结焦现象。工艺操作工的操作办法就是对比,找仪表维修的理由就是,你看这四路调节阀开度都一样,为什么流量计显示的数不一样,你看这个开度20%流量30方,为什么那个开度18%流量反而32方?为什么我把开度调到25%,流量却只涨了2%不到。。。。这你给我修好,到底是流量计有问题,还是调节阀有问题,不管怎样,你要把这四路的流量与这四路的调节阀开度对应起来。。

这个时候,一般的维修工就如同你一样,开始怀疑这个流量计,怀疑那个调节阀,忙忙呼呼的来回折腾,给工艺人员凑数,给工艺人员找这个调节阀开度与流量计的线性关系。不过大多数都是瞎忙。。。。。

这个时候,就要运用到流体力学的一些知识了,因此知道一些流体力学的知识是很有用的,当然你给工艺人员讲道理、讲理论,你首先要保证流量计、调节阀没问题,如果你连这点自信都没有,建议还是先把流量计、调节阀的基本知识掌握好。

网友B:
我是真的听不懂,就觉得好高端,就当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
今天终于把阀门厂家盼来了,自己用手柄摇了一圈半执行器,阀杆才有了动作,我看到反馈量是23%,厂家说以前他们做过这种阀,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但人家用户没有提出来,我估计是不会再用他家的阀了。最后说回去做六套加工件给寄过来。这个阀真是闹心,阀杆是塑料的,联轴器是金属的,不知道能抗多久。今天查了一下某个牌子的调节阀参数。

楼主:
这些阀门生产厂家也就是搞搞装配,根本没有自己的生产标准,甚至他们根本就没有标准的概念。虽然这次不是本公司采购的产品,但也引以为戒。

网友C:
处理仪表问题要抓住谁是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