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Logix5000仿真器设置问题

楼主(2017-07-30):
我想知道 下面配置为什么要填 2 1 1 2 16 0

而且我现在输入信号有反应 输出信号没反应

我想知道为什么 还有如何灵活的配置i/o 口

小白 什么都不懂 请大佬们指教

网友A:
CPU在编程模式,打到运行或远程模式。

网友B:
真的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C(2018-02-02):
楼主有答案没,我也想不明白这点,交流一下

网友D:
后面一列的 1 0 是输入、输出和配置文件的大小,就是输入是2个32位的,输出是1个32位的。

无输出,是CPU状态不对

赚积分

网友E(2018-04-24):
引用 网友D:
后面一列的2 1 0是输入、输出和配置文件的大小... 回答正确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后面一列的2 1 0是输入...

网友G(2018-10-04):
楼主有答案没有,下面回复看得一知半解的

网友H(2021-10-23):
有没有官方文档解释,摸着石头过河,不知道参数代表的意义,就不知道怎么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