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分火线、零线和地线

楼主(2017-07-30):
     照明电路里的两根电线,一根叫火线,英文简写L(LIVE WIRE),;另一根则叫零线,英文简写N(NEUTRAL WIRE);此外还有地线E(EARTH WIRE),如何区分它们呢?

      接线标准。火线(L)颜色须用红色、黄色、绿色;零线(N)颜色须用黑色、蓝色;地线(PE)颜色须用黄、绿双色线。面对3孔插座,左零,右火,中间地线。

      在总线上装一漏电断路器,用一灯泡接在火线和零线或火线和地线上,如漏电断路器动作说明是地线,否则是零线。

      如果在家中:通电,用电笔测,会亮的全是火线。将总开关处的零线断开,只接通火线,将家中的灯打在开的位置,用电笔测,刚才不亮,现在亮的全是零线。剩下不亮的全是地线。

      最简单的,拿个220V的灯泡,用电笔确定火线后,分别用两条线和火线接在灯头上,从亮度上就可以区别零线和地线,亮的是零线,稍暗的是地线。

      用万用表。将万用表置于交流档500v,手捏一表笔,另一表笔分别触接电源线,有电压高的是火线,低的是零线,电压为0的是地线。零线对地电阻小于4欧为可靠接地。用万用表置于交流档地250v测火线与零线、火线与地线的压差,两值相差在5v以下为可靠接地。

网友A:
火线好区分,零线和地线在没有明显的标示时不好说。从电气原理上,地线和零线是一样的,只是在功能上分开了,而且现在对地线的要求都是很高的,不比零线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