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的开环控制和伺服的闭环

楼主(2017-07-30):
一个电机带动凸轮旋转,要求电机从任何起点位置开始,先回零。(电气零点对应着机械轴角度75度)先每个工艺节拍都旋转N圈,停止。 停止时候的刻度都在75度,如此反复循环。我做了几套方案,请大侠们赐教,指点。

  1. 选用伺服电机回零,然后每次旋转N圈。 由于电机是朝一个方向旋转,即使伺服反馈是多圈绝对值编码器,每次旋转完成下一次启动前都要回零。

2. PLC+变频器+抱闸电机。

   2.1   +单圈绝对值编码器。

     每次启动电机慢慢旋转到75度。然后到下一个0度计数。 最后一圈出现0度以后,电机开始抱闸减速。

   2.2    +多圈绝对值编码器

      每次启动电机到75度, 然后直接读取编码器,到N圈前提前减速。  由于多圈编码器可以直接读取多圈,所以不需要程序里编写计圈数的程序。  但是多圈编码器的圈数也是有限制的。 所以一定要在圈数使用完以前进行一次回零。

    2.3  增量式编码器+零点开关

       利用接近开关先让电机回到零点附近。然后启动,电机增量式编码器反馈脉冲数计算电机旋转的角度,在旋转的圈数到达之前进行减速。 然后第二个节拍再次计数。 以PLC程序里的累计计数圈数是旋转的圈数倍数来控制电机的停止,可以不累计误差。 如果每次停止电机都是用每个节拍的反馈脉冲数,则会累计误差。

关于这个方案,大家第一的反应用伺服做肯定没问题,但个人觉得,即使使用伺服也未必满足工艺要求。

因为使用伺服的话,你需要每个节拍都回一次零。 如果不回零,每次电机转N圈会造成累计误差。

N个节拍以后停下来的角度将不再是75度。

网友A:
“每次电机转N圈会造成累计误差。”

能用出累计误差来,一定是你的机械、电气、控制上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