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与除湿机除湿哪个效果好空调与除湿机除湿的区别

楼主(2017-07-31):
一般的空调除湿主要被分为制冷除湿和独立的除湿功能。这两种不同的除湿方法表现在空调的除湿原理也是不同的。

(1)空调制冷剂除湿原理

在空调制冷的过程中,湿热的空气通过空调蒸发器后温度会大幅度下降,空气湿度处于一种过饱和状态,多余水汽以冷凝水的形式被凝结于蒸发器的翅片上,也就是“凝露”,等到制冷模式达到一定的平衡状态,空气湿度也就降到了一定的水平。

因此,这种通过空调制冷剂来除湿的空调,在制冷的过程中,不仅降低了室内温度,同时也将空气中的湿度带走了,达到了室内除湿的目的。

(2)空调独立的除湿功能

这种空调除湿,是独立于空调运作的,一般是空调额外附带的功能,这种空调独立的除湿功能的工作原理将通过蒸发器被冷却了的空气再加热到原来的温度,然后再送入室内。就是说室内风扇一直以低速运行,压缩机开开停停,制冷系统作间断性制冷循环,产生的制冷量大部分用于平衡室内空气的潜热,即水蒸气变成冷凝水。

在这一过程中,小部分用于平衡显热,即降低一些室内温度。如此不断地循环,使室温保持在设定值附近,同时又大量地除去空气中的湿气,这样室内环境在湿度下降的情况下保持了相对恒定。空调的制冷只用于冷凝,对于温度的控制不大,因此这种除湿被称为恒温除湿。

除湿器作为家居的专用除湿电器,在除湿效果方面更胜一筹,对于一些特别潮湿的区域除湿机的除湿效果表现是非常不错的。

除湿机的除湿原理主要是利用空气中的水分在进入除湿器蒸发器时冷凝结霜,然后积聚滴出,排入下水口,从而达到降低空间湿度的目的。其原理与空调器制冷模式时的除湿原理类似。将空气冷凝成水后排出,平衡室内的空气温度。

从以上关于两者不同的除湿原理的解释,空调的除湿原理其实与一般除湿机的工作原理相似。但那为什么除湿还是需要选购除湿机呢?因为除湿机的方便移动、专业除湿,优质的除湿效果,与空调的“副作用”式除湿功能是不可相比的。

空调的位置是固定的,在制冷过程中,对周围空气的除湿,是有一定限度的,只是在短时间内起到明显的除湿功能,作为空调的附加功能,空调的主要功用还是以调节室内温度为主的。

而除湿机一般都是可以移动的,同时除湿机作为专门的除湿电器,在除湿过程中,能有效的平衡空气中的湿度,不会像空调除湿那样,将室内的空气变的干燥,对皮肤有很大影响。而且除湿机的工作方式是在机器内部降温,把空气中的水分析出,空间的温度反而会略微上升,但温差不明显,比较适用于盛夏以外的潮湿季节,用电量也相对节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