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NA-PLC时钟?

楼主(2017-07-31):
系统时钟修改

NA-PLC CPU时钟显示在SW寄存器,如下图:

时钟的修改可以通过如下三种方式实现:

1、MODBUS 通信命令修改

系统时钟通信地址

分类前缀

测点类型

读操作功能码

写操作功能码

规约地址范围

备注

4x

Clock

系统时钟格式

毫秒

地址

字节

读取系统时间

系统时间的地址为3000030004

【示例】在从站17读系统时间

字节

含义

示例(Hex

从站地址

功能码

起始地址高8

起始地址低8

数据个数高8

数据个数低8

CRC16

-

-

【示例】从站响应信文如下:

字节

含义

示例(Hex

从站地址

功能码

字节数

0A

年高8

年低8

D8

0A

时高8

时低8

0C

0E

0D

毫秒高8

毫秒低8

CRC16

-

-

示例中,

返回时间为:2008(07D8H)年9(09H)月10(0AH)日12(0CH)时13(0DH)分14(0EH)秒258(0102H)毫秒。

设置系统时间

系统时间的地址为3000030004

【示例】设置从站17系统时间为:200807D8H)年909H)月100AH)日120CH)时130DH)分140EH)秒00000H)毫秒。

字节

含义

示例(Hex

从站地址

功能码

起始地址高8

起始地址低8

写寄存器个数高8

写寄存器个数低8

写数据字节数

0A

年高8

年低8

D8

0A

时高8

时低8

0C

0E

0D

毫秒高8

毫秒低8

CRC16

-

-

【示例】从站响应信文如下:

字节

含义

示例(Hex

从站地址

功能码

起始地址高8

起始地址低8

写寄存器个数高8

写寄存器个数低8

CRC16

-

-

    2、通过BLKMOV编程指令修改

说明:上图中,使用BLKMOV功能块,写入%O1寄存器(此寄存器即为%SW1~%SW6,共6个字,系统时间寄存器)的值,输入端IN可用%MW%NW%V(WORD)寄存器,每个寄存器独立存储年、月、日、时、分、秒,请注意数据范围,如果有数据范围不对的,写入将不成功,比如月超过12,小时超过24等。

3、NTP对时服务器自动修改

如果系统有时钟服务器,可以通过NTP网络对时功能,自动修改系统时钟,需要把CPU以太网接口和时钟服务器接入同一个交换机。在CPU属性里面设置时钟服务器的IP地址,CPU每分钟自动连接时钟服务器进行一次对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