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怎么下载400PLC程序?

楼主(2017-07-31):
南大傲拓NA300/NA400 中大型PLC  CPU都集成以太网接口,所有程序通过以太网进行下载:

手动下载

手动下载多用于第一次下载项目文件到CPU中或者CPU以太网IP地址忘记的情况下,更改CPU网络IP地址。手动下载会把整个工程项目文件和程序文件全部自动下载到CPU中。

首先把CPU的拨码开关拨到“DEBUG”状态,CPU重新上电,启动成功后CPU面板上的指示灯RF会同时闪烁,大概1秒一下,表明CPU运行在DEBUG调试态,此时CPUIP地址为192.168.1.66

修改PC机网络连接里面的IP地址和CPU默认缺省IP地址在同一个网段(前三段数字一样,最后一段数字不一样)。如图13.31所示

13.31 网络IP修改示意图

选择NAPro菜单下载手动下载,弹出如下窗口,如图13.32所示:

13.32 手动下载项目示意图

点击确认按钮,进行项目文件下载,系统会弹出如下进程框,如图13.33所示:

13.33 下载项目示意图

如果网络硬件不通或者地址不对系统会弹出如下提示框图,如图13.34所示:

13.34 下载失败示意图

此时请进行网络设置检查。

通过ping 192.168.1.66 t 的命令,可以查看网络状态是否正常。如果ping时,时间反馈是正常的,但是无法下载程序,请检查电脑防火墙设置,是否阻止文件传输或者NAPro被列入黑名单等情况。Win7Win8的系统,一定要修改防火墙设置或者关闭防火墙,否则无法下载。

提示下载成功以后,把CPU上面的拨码开关转到RUN状态,CPU重新上电,启动成功以后,R灯一秒闪烁一下,A灯常亮,表示CPU运行正常。

网友A:
写的很好,步骤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