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永宏PLC三轴联动。

楼主(2017-07-31):
各位大神,我有一台永宏PLC 一台触摸屏 三台步进电机。现在问题是每台步进电机都可以单独工作,。跪求大神怎样实现同时工作

楼主:
望大神指点,马化腾75028265

网友A:
是要走插补的吗?可能需要有特殊功能的模块吧,或是一个启动信号是三个轴的共同开始信号,不过这样不一定完全同步。

网友B:
要看你的具体工艺要求的,是有电子凸轮什么么?

网友C:
输入脉冲共享,步数相同,只能同时启停。分别动作,每次只能控制一个电机或两个电机,电机的步数相同,用其他的点位控制要运行哪个个电机,这个控制会更灵活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要走插补的吗?可能需要有特殊功能的模块吧,或是一个启...

你好,我是3台单独的电机,问下现在可以 每一台都是单独设置步长、频率,单独启停,并且可以同时工作。这样可以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脉冲共享,步数相同,只能同时启停。分别动作,每次只...

你好,我是3台单独的电机,问下现在可以 每一台都是单独设置步长、频率,单独启停,并且可以同时工作。这样可以设置吗

网友D:
永宏的PLC个人感觉不喜欢

网友C:
可以 每一台都是单独设置步长、频率,单独启停,不可以可以同时工作。

网友E:
如果联动插的补,用永宏运动控制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 每一台都是单独设置步长、频率,单独启停,不可以可...

你好,大神。可以加下我扣扣吗(75028265)。跪求指点。重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联动插的补,用永宏运动控制指令

大神你好。跪求指点(75028265),重谢

网友F:
这个 三个轴同时启动 分别走不同的位置 如一个走1000 一个走1400 一个走2000 三个同时走 停时。同时停是可以。永宏可以简单实现这一功能。它是同时启动 同时停止 不知道你工艺要求是啥样。

网友G:
同求,我的邮箱pgzh2008@163.com谢谢

网友H:
永宏感觉挺好入门的价格也不错

引用 网友D:
永宏的PLC个人感觉不喜欢

网友I:
简单的很,140还是141指令,翻翻手册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