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通电转不动

楼主(2017-07-31):
一台单相电容DO5012BF电机,未通电时用手转动转子转动正常【无明显阻力】,但通上AC220v感觉转子像被吸住一样转不动,请教各位老师,这是咋回事。谢谢

网友A:
是不是有抱闸

网友B:
第一,电容是否损坏,查看电容是否能充放电;第二考虑电容容量是否不足。第三,电机主副绕组是否有短路的情况

网友C:
绕组有匝间短路的现象,不是电容问题。如果绕组正常,即使没有电容,通电后转动轴,电机可正常运转。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绕组有匝间短路的现象,不是电容问题。如果绕组正常,即使...

匝间短路就会被吸住么?三相的电机会跳闸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绕组有匝间短路的现象,不是电...

单相电容电机在匝间短路时形成不对称的磁场,相当于电磁抱闸了。

网友E:
这个的确应该是一个绕组的一个线圈匝间短路了,我也遇到过

网友F:
主绕组与副绕组之间的匝间短路,使线圈产生不了旋转磁场,因为还有个电容作用产生了只有一个固定磁场,相当于电磁刹车。

网友G:
如果没有抱闸,通电后不动,用手扭一下后能转动,则说明是电容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绕组有匝间短路的现象,不是电容问题。如果绕组正常,即使...

重绕的绕组,还是不通电转动灵活,通电转子像是被吸住一样转不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绕组有匝间短路的现象,不是电...

还是绕组问题,下线错误或匝间短路。

网友C:
电机那么便宜,还有重新下线的必要吗?换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那么便宜,还有重新下线的必要吗?换新啊!

一个700元,测绕组内阻和原来不一样,原来一个116欧姆,一个80欧姆。现在都绕成了119欧姆。

网友F:
前面原来是单向电机,而重绕后那个可以双向控制电机。查下电工手册电容不要接错,接错也会屏住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电机那么便宜,还有重新下线的...

直流电阻都不一样,绕组肯定下错了。

几千元都不值得修,卖电机还是一笔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面原来是单向电机,而重绕后那个可以双向控制电机。查下...

原来电容2UF,重绕后还是配的2uf。

网友F:
现在的功率要比原来的小,原来主绕组是80欧的电流大,现在主副绕组都是119欧虽然电机给绕成能双向控制但主绕组流经的电流明显小了,所以功率减小了原来的负载有可能会带不动,电容2uF应该是能保证产生偏转磁场带动电机旋转,主要的现在电机输出功率明显的减小了,还是原来的负载功率可能就转不动了,电机给屏住了。空载试试看应该能转起来,如果还是转不起来,那就电机绕组有错误了。

网友F:
还有个可能,单相的电机用作单方向旋转的绕组线圈,漆包线线径粗细是不同的而你用了副绕组作标本用了相同线径。主绕组粗而副绕组是比较细的。单相双方向控制的电机,两组线圈线径是相同的用万用表测量直流电阻阻值相同。实例就是洗衣机洗涤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