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湿车间如何做才能防触电

楼主(2017-07-31):
潮湿的车间如何配电才能做到防触电,进车间总柜要那种漏电保护类型的【是要小于30ma,时间小于0.1秒的,还是其它规格】。

车间地下经常有水,要不要在车间地面上接一根保护线,还是整体把地面铺设铁板,把保护线接到铁板上。    谢谢

网友A:
    潮湿环境要采用剩余电流保护。进线总开关装的漏保不是防触电的,是按消防要求的漏电报警和控制,漏电流值是100-300mA。

    潮湿环境要在各个用的设备回路安装漏电保护器,动作值10-30mA。

    严格安装三相五线要求施工,外露、外界可导电部分可靠接零(TN-S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潮湿环境要采用剩余电流保护。进线总开关装的漏保...

在变压器侧把N分成2根线【N  PE】,设备外壳是否接PE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潮湿环境要采用剩余电...

        TN-S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