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变频器的好坏

楼主(2017-07-31):
先断开变频器的进线R、S、T及出线U、V、W,然后测量整流电路及逆变电路是否正常。 1、测试整流电路
将万用表调到电阻X10档,红表笔接到P端,黑表笔依次接到R、S、T端,应该有大约几十欧的阻值,且基本平衡。将黑表笔接到P端,红表笔依次接到R、S、T,有一个接近于无穷大的阻值。将红表笔接到N端,重 以上步骤,应该有相同的结果。如果阻值三相不平衡或者红表笔接P端时,电阻无穷大,可以判定电路已出异常,整流桥故障。
2、测试逆变电路
将红表笔接到P端,黑表笔依次接到U、V、W上,应该有几十欧的阻值,且各相阻值基本相同,将黑表笔到P端,红表笔依次接到U、V、W,有一个接近于无穷大的阻值。将黑表笔接到N端,重复以上步骤,应得到相同结果,否则可确定逆变模块故障 。
在整流电路和逆变电路测试正常以后,才可进行上电测试。在上电前后根据故障显示内容,断定故障及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