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线电压和相电压

楼主(2017-07-31):
       相线和零线间的电压为220伏,称为“相电压”;而两根相线间的电压为380伏,称为“线电压”。

  线电压就是两根相线之间的电压,相电压就是相与中性点之间的电压,这是对星形接法而言的,但对于角形接法,没有中性点,相电压是等于线电压的。因为每相绕组上所能承受的电压是相电压,角形接法中其中有一相绕组始终是接在两根相线之间的,即有一个绕组直接接在线电压上,所是以最低的为准,在角形接法中线电压要等于相电压,才能满足绕组的电压等级。

  可以这样理解:
1、三相电——发电机中三个固定线圈,它们在磁场中运动相应产生三个感应电压,而且每个电压的相角相差120度,这就是日常所谓的ABC三相;

  2、发电机的三相电输出接法若采用“三相四线制星形接法”, 就会有一根零线和三条相线;

  3、零线——变压器低压侧一般采用Y型接法,中性点用导线与大地相连,同时在中性点拉出一条导线,该导线便是零线。零线的好处是把中性点的电位保持为零电位,使相线(A、B、C相拉出的导线)与零线之间的电压保持相对稳定,有利于用户电器使用。

  4、线电压、电流——相线与相线之间的电压称为线电压(例如AB相线之间的电压,一般为380V),相线与相线之间形成回路所产生的电流称线电流

  相电压,相电流——相线与零线之间的电压称相电压(一般为220V),相线与零线之间形成回路所产生的电流为相电流。

  5、母线——在输电线路中的主干线称为母线。

  6、相电压是各个相与地的电压。线电压是相线之间的电压,就是三相四线制的380伏、相电压是220伏 线电压是380伏。两个电压是√3(根号3)倍的关系。

网友A:
第一句话就弄反了。已纠正部分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