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FactoryTalkViewMachineEdition中使用参数和全局对象

楼主(2017-07-31):
概述

AB的触摸屏组态软件FactoryTalk View Machine Edition,我们简称ME,ME中使用参数和全局对象可以构建我们的触摸屏组态程序。

ME的参数和全局变量是个什么概念呢,说白了就变量连接,利用参数对变量进行连接,比如我建立一个参数文件为Motor,其中#1=M101,那么我就可以在弹出窗口中将Motor给弹出窗口,弹出窗口中用到#1参数的变量,如{#1.Run}就相当于M101.Run

前期规划

参数的使用要与PLC程序配合才能够提高效率,PLC程序中建立的变量也要有规律,或者直接建立成自定义数据类型。如建立一个电机类型的变量,如下图所示。

图1

定义过自定义数据类型后就可以新建Motor类型的变量,如 2所示建立一个Motor类型的变量,这样在触摸屏就容易使用参数进行快速操作。自定义数据类型有其局限性,不是太灵活,我们可以按照一定的规律建立变量,如 3所示。

图2

图3

(所带例程请参见附件,由于时间紧凑,在自己正做的一个项目中做了这例子,涉及公司内部文件,用于大家学习,请不要转载)

楼主:
参数使用

PLC内部建立完成变量后,我们就可以使用参数进行快速操作。

方法1:建立参数文件法

建立参数的方法是在ME左侧树形菜单的图形选项下,如 4所示,右键点击新建,出现新建参数窗口,在窗口区域输入参数,如 5所示,在空白处单击,会出现变量浏览器,可从中选取需要建立的参数变量。参数建立完成之后就可以进行保存,输入参数文件名称,关闭后参数目录下会出现刚才建立的参数文件。

接下来开始使用参数文件,首先建立一个弹出窗口,并在窗口中建立我们需要表现的内容,如 6所示,选中 6中的所有对象,按下快捷键Ctrl+R,弹出标签替换窗口,如 7所示,可看到标签都是有参数和部分字符组成,

然后我们在画面上建立一个转到显示按钮,双击转达显示按钮,弹出转到显示按钮的属性,如 8所示,在标注位置加上显示窗口名称和参数文件就可以了。这样在参数与窗口的字符组成完整的标签。

图4

图5

图6

图7

图8

楼主:
方法2:使用参数列表法

如果参数不是很多,我们可以使用参数列表法,参数列表法时将参数列表中的参数自动生成从1开始的参数。

还是刚才的转到显示按钮,这次我们选中参数列表选项,将建立在参数文件中的参数放到参数列表中,参数列表会自己将第一个参数命名为#1,将第二个参数命名为#2,以此类推。这样我们免去了建立参数文件的麻烦。

图9

楼主:
使用全局变量和参数

首先在左侧浏览器窗口中找到全局对象,然后点击右键,选择新建全局对象,在新的窗口中建立对象,将刚才建立的弹出窗口对象复制到全局变量中,如 10所示,保存全局对象画面。然后按下Ctrl+R快捷键,使用变量变量替换功能将原来的#1#2参数替换为#101#102,然后选中所有对象,按下Ctrl+G将对象组成块,然后选中刚才的块,点击右键选择“全局对象参数定义”,弹出全局对象参数定义窗口,如 11所示,定义好参数后点击确定完成全局对象的建立。

图10

图11

楼主:
全局对象建立完成之后就可以引用全局对象了,复制刚才建立的全局块,粘贴到需要的画面,如 12所示,粘完之后开始修改全局变量参数,用右键单击块,选择“全局对象参数值”选项,弹出如 13所示窗口,在参数值中填入正确的参数就可以了,其它块也是这样操作。

全局对象参数值也可以是参数,我们将之前讲参数和参数列表时建立的弹出窗口内容删除,使用全局块替换,如 14所示,这样我们就能在弹出窗口中使用参数列表,将参数值赋给全局对象参数值,就可以使用转到按钮给弹出窗口不同的参数值,对不同的设备进行操作。

图12

图13

图14

网友A(2017-11-24):
引用 楼主:
全局对象建立完成之后就可以引用全局对象了,复制刚才建立的全局块,粘贴到需要的画面,如图 12所示,粘完之后开始修改全局变量参数,用右键单击块,选择“全局对象参数值”选项,弹出如图 13所示窗口,在参数值中填入正确的参数就可以了,其它块也是这样操作。全局对象参数值也可以是参数,我们将之前讲参数和参数列表时建立的弹出窗口内容删除,使用全局块替换,如图 14所示,这样我们就能在弹出窗口中使用参数列表,将参数值赋给全局对象参数值,就可以使用转到按钮给弹出窗口不同的参数值,对不同的设备进行操作。图12图13图14

难得的好帖,深夜食堂支持

网友B(2018-04-01):
学习了,原来如此

网友C(2018-12-20):
转到按钮是什么样子的?没找到;如果需要显示5个风机的信息,需要建立5个“转到按钮”??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转到按钮是什么样子的?没找到;如果需要显示5个风机的信...

是ME,知道了。。。。

网友D(2019-02-18):
这个真心很好,下载看看

网友E(2019-03-26):
非常完美完美

网友F(2019-05-15):
很不错的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G(2019-08-27):
搜到了这个,真的是及时雨。感谢楼主,看到手册,ME不支持触按动画,正在想怎么办呢。看到了这个,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H(2020-03-12):
谢谢老师,学习学习,赞一个!!!

网友I(2020-10-10):
谢谢楼主的讲解,非常详细。

网友J(2023-01-02):
正在学些ftview 正好不会这个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K:
可以用全局画面